汽油机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6-03-19):
我打算做一个翼展2.6米的轻木其汽油机,载重2kg左右,请问是否可以加一个飞控,哪一款比较合适?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JOUAV     np100\AP101    QQ:976195470

楼主:
太贵了吧,能否介绍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我就用一两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吧,能否介绍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我就用一两次

up-pf可以,三千多,因为要用到汽油机上的,可靠性更重要些。

网友:
翼展那么大,携带是个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pf可以,三千多,因为要用到汽油机上的,可靠性更重要些。

我那个不是3D机,不是做表演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不是3D机,不是做表演用的

不知你从哪看出来是飞3D的!转帖一下这个飞控的简介吧::
UP-PF在UP系列固定翼自动驾驶仪中是一个面向模型爱好者的自驾仪,当固定翼安装之后,可以通过手机、游戏手柄或者遥控器以半自助模式操控飞机,甚至可以飞出视线范围,根据地面站信息或者回传图像做远距离FPV飞行,在失去通讯后自动恢复到全自动飞行模式。也可使用手机或者游戏手柄做一键自动横滚、筋斗、倒飞等在自驾仪安全操控下的特技飞行。系统包括:机载飞控,地面站软件,手机APP软件,基于蓝牙和无线数传的数据链路。它可以控制各种油动、电动固定翼布局机型,遥控器可以一键从纯遥控模式转到半自主模式,使飞机从任意姿态恢复到定高平飞状态,此功能可以是初学者的教练功能。自动导航模式下,在地面站或者手机APP地图上可以随意设置飞行路线和航点,支持飞行中实时修改飞行航点和更改飞行目标点。具备一键自动起飞,一键伞降的功能。也可在地面站货手机地图上指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从哪看出来是飞3D的!转帖一下这个飞控的简介吧::
UP-PF在UP系列固定翼自动驾驶仪中是一个面向 ...

我仅仅就是在可视范围内对飞机进行一般的起飞与降落,不需要做任何大的飞行动作,不要飞控也行吧?

网友: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没用飞控,他们怕我们给摔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仅仅就是在可视范围内对飞机进行一般的起飞与降落,不需要做任何大的飞行动作,不要飞控也行吧?

最好别用,也没有必要用,那种带平衡功能的飞控也就在电动的飞机上试试还行。

网友(2016-08-19):
我也想在汽油机上安装飞控,主要是担心一般电动固定翼飞控输入电压5--6V,油机供电电池冲好后6.5V左右,怕烧了飞控,还有就是以前玩的电动的上的都是小舵机,而油机用的3001、3003舵机供电飞控输出功率是不是够,怕驱动不了,空中出现问题就危险了。很纠结,请老鸟大神们指点一下用哪种飞控好,不能太贵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