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QAV210暴力穿越机+山狗30度座子(4S/2206电机5吋桨F3飞控)

楼主(2016-03-19):
== QAV210 机架简介及装机组件清单 ========

最近天气差 , 经常浓雾微雨 , 只有留在室内装装机 ,
连装了几台 , 其中一台是QAV210 配 山狗上扬30度固定座 !!!
这座子不是通用 , 店主说明只适合店主出售的QAV机架 ,
我的机架早前在另一家买的 , 前2孔没问题 , 后2孔就不对了 , 要放弃机架左右板子 ,
再在左右板子的卡位开孔 , 用来安装固定座后2粒螺丝 !!!

楼主:
== QAV210  简单装机分享 =========

电机是致盈2206/2200KV , 是去年双11某店买的 , 很便宜
电调是迷你BL20A , RMB5X 一个 , 很小便宜又好用 , 电机线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红色分电板带5V 12V BEC , 放在机后就是不想升高飞控 , 上面留空放接收机

飞控是F3

简单怖线

接收机是DEVO703A , 是PPM的 , 拆壳节省一点空间
图传都是流行的迷你600MW , 以上东西都用3M贴固定在上板

装机完成

网友A:
看着不错~我也刚刚在装机 正在想布局~电调链接电机的线  貌似有2个接反啦吧?可能我们电调不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我也刚刚在装机 正在想布局~电调链接电机的线  貌似有2个接反啦吧?可能我们电调不一样~哈哈~

电机线就是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所以装机时不用理会那3根线如何接是那个转向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就是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所以装机时不用理会那3根线如何接是那个转向 !!!
...

哦 6666

网友:
学习了 走线简洁

楼主:
这就是刷BL电调的软件 , 图中MOTOR DIRECTION 就是选择电机的转向 ,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刷BL电调的软件 , 图中MOTOR DIRECTION 就是选择电机的转向 , 很简单

什么是BL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就是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所以装机时不用理会那3根线如何接是那个转向 !!!
...

请问好盈20A也是顺接么,电机是致盈20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就是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所以装机时不用理会那3根线如何接是那个转向 !!!
...

电调接电脑修改方向?是在调参时候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接电脑修改方向?是在调参时候改吗?

对 , 电机电调随便接 , 通电测试发现转向不对的话, 就把那个电调接电脑修改方向 , 参调软件看12楼

楼主:
BL电调有很多 , 去某宝找找就可以 ,
我这台穿越机就是用这款 , 很迷你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BL电调有很多 , 去某宝找找就可以 ,
我这台穿越机就是用这款 , 很迷你的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个调节座好用吗

楼主:
不錯的, 很堅固 !

网友C:
请问下那个30度的电机座也是在某宝买的吗? 方便私信给个链接吗? 谢了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那个30度的电机座也是在某宝买的吗? 方便私信给个链接吗? 谢了

>> 山狗 倾角安装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就是全部顺接 , 最后电调接电脑修改转向就可以 , 所以装机时不用理会那3根线如何接是那个转向 !!!
...

楼主你好!我之前练习过360机架,最近要组一架小穿越机了,电机要直接焊接连电调了,看到你说调节电机转向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CC3D飞控,准备用DALRC BL20A电调,这个也是可以通过电脑上来调节电机转向吗?希望具体指导一下,用什么软件,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电脑,是从飞控上改转向吗?还是电调直接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电脑来调节呢?望不吝赐教!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 山狗 倾角安装座

谢了,法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之前练习过360机架,最近要组一架小穿越机了,电机要直接焊接连电调了,看到你说调节电机转 ...

BLHeli固件的电调就可以,你需要一个USB电调编程卡,下载BLHeliSuite14.4最新版软件 ,具体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772, 至于CC3D能不能用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用谢,只是举手之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LHeli固件的电调就可以,你需要一个USB电调编程卡,下载BLHeliSuite14.4最新版软件 ,具体看这个帖子htt ...

多谢模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模友帮助!

CC3D 應該不能為BL刷固件 , 要F3才可 ,
但有些BL電調都不能透過F3刷 , 如不行 , 只有每個電調單獨接電腦刷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 應該不能為BL刷固件 , 要F3才可 ,
但有些BL電調都不能透過F3刷 , 如不行 , 只有每個電調單獨接電腦 ...

哦!这样啊!好的知道了,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这样啊!好的知道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