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机身左右晃动 求助大神

楼主(2016-03-19):
450L炸过几次后 现已重新修复 但奇怪的是 75油门以下 机身左右晃动很厉害 80油门以上就不晃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有人遇到过么 把飞机拿在手上推到70油门也不晃啊 震动也不是很大

网友A:
查查主轴和横轴是不弯了,,

网友B:
看看 大桨夹拉臂 是否变形。 。 2边的角度是否一致。

网友C:
所有动做部分都要仔细排查,排查故障是狠痛苦的过程

网友D:
70的油门不小了,转速应该不低,就应该不是转速低导致的。楼主仔细排震,一般排震后都能正常。还有就可能陀螺炸出问题了,换个陀螺试试。

楼主:
主轴和横轴都是换新的 陀螺仪应该没问题吧 今天去开80油门飞了10多起落 没任何问题 就是70油门以下 就晃得厉害

网友E:
震动原因很多,我们同款飞机,我前天遇到震动,排查半天发现是dfc连杆球头松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F:
我也怀疑是桨夹或者横轴的原因

网友G:
大桨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H:
共振,高转速的时候就没有,我的480一个操行 我懒得管了 有时候就出现,有时候就好好的, 抖的时候还突突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