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使用必须要知道的几点

楼主(2016-03-19):
好多的模友对航模动力锂电池不太了解,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违规操作,造成电池的鼓包,甚至冒烟的情况,

现将电池使用时最基本的方法介绍给大家,如有不对还请模友提出批评!

一:电池的初次使用时,要先充电,满电后再使用,不要先使用余电,用完再充,会严重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二:充电选择平衡充电器,几块电池一起充电,避免单片电池的电压也其他的差别过大,影响整体的使用寿命。

三:避免电池过放,建议电池带上低压报警装置,合理控制飞行时间,给飞机留足备用电量,
      从而避免因为没电而引起的炸机。过放是电池寿命的第一杀手! 切记!

四:电池的存放方法,电池存放最合适的电压为3.8V左右,一定不要满电存放,满电存放是引起电池发涨的直接原因,
    因为电池本身有自耗电,所以存放一段时间后要进行一次充放电过程,电压恢复到存储电压后再存放,长时间不对其充电,
     自放电会引起电压过低,电池直接报废。

五:炸机后的电池处理,先检查电池有没有受伤或受损,测量单片电压是否稳定,如电压正常,外皮没有破损,可以使用,
      但是也要小心,充电时 最好多注意观察,避免短路发热,甚至冒烟 baozha!炸机后的电池不建议再使用。

六:不要私自拆解电池,动力电池外皮是具有防爆和防火功能,出厂前都是进行电压匹配后再焊接的,
      私自焊接电池容易引起电池局部过热,不匹配的电芯焊接在一起,容易造成单片电压使用过快,电池寿命大打折扣。私自拆开容易引起正负极触碰造成短路。

对于已经发生鼓包的电池 不要使用冰冻,按压等方法让其复原,电芯内部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不是通过外力就可以复原的,更不要用针把外皮刺破放气,放气 后电池就彻底的费了 电压慢慢就位零了。

啰嗦的说了这么多,总结一点 :航模不是玩具,安全第一,电池使用也是一样重要。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第一条就不对,而且电池不会baozha,只会鼓得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