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用户看】三段开关设置 - TH9X-B 2.4G遥控器

楼主(2016-03-19):
FS-TH9B飞控三档开关设置

一、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1遥控器关机状态按住EXIT键不要松开,再打开电源,显示屏将会出现RESTORE。。。。。长响三十秒左右后自动显示开机画面<备注:如果没调整过的机就不需要复位>

二、三档开关设置:

1、选择固定翼模式,

1.1按确认键进主菜单,然后选定SYSTEM系统菜单进入,选择TYPE SELE选定固定翼模式ACRO并按确认键。

2、混控设置

2.1设定固定翼模式后退出SESTEM系统菜单进入SET TING工具菜单<进入后里面显示是FUNC SET TING>,选择AUXCH通道混控将CH5按“+、—”按键把它设置成GEAR并按确认建。

2.2确认后自动返回FUNC SET TING工具菜单,再进入【PROG MIX】里面的MIX1程序,用按“+、—” 按键把MIX1里面对应的设置成如下:

STATE ——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 ——000

DPRATE——100

SW——NOR

完成MIX1设置后把MIX2设置成如下:

STAT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 SET ——000

UPRATE——000

DNRATE—— 000

SW——IDI

完成MIX2设置后把MIX3设置成如下:

STAF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000

DNRATE——-100

SW——ID2

进入曲线设定“TUNE”,设置成如下:

再看看DISPLAY,结果被控制的功能在第5通道起作用了。
但曲线这怪样子怎么就能干活儿了呢?搞不明白,但可以用了。

用来控制新入的NX3飞控。三段开关分别切换“不控”“增稳”“锁定”。爽。

Aux通道设置

Mix6设置

Mix6曲线

Mix7设置

5通道(默认名称“GYR”)是作用通道。
三段开关处于“NOR”

三段开关位于“ID1”

三段开关位于“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