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天线摆放角度

楼主(2016-03-19):
切糕433的接收机天线很细,仔细一看发现前半段外面是有屏蔽层的,这层屏蔽层应该是接地的。都说接收机天线要垂直放置接收效果才好,但是这段带屏蔽层的部分不用垂直放置吧?根据我的理解,这段天线是不能接收信号的,因为被屏蔽了。如果这段也要垂直放置,那天线就架得太高了,而且对信号接收并没有增加多少效果。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A:
是有两层的,那不是屏蔽层,你仔细看你发射机的天线就知道了,为什么分内针外针

网友:
我是一根平行于地面一根垂直于地面,或两根天线与死胖子的V尾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两层的,那不是屏蔽层,你仔细看你发射机的天线就知道了,为什么分内针外针

也就是说那段看上去像是带屏蔽层的部分也是天线的一部分?也应该垂直放置?我以为这段是馈线,给水平放置了,这就是我的遥控距离比较近的原因吗?我的最远4公里就没信号了

网友B:
一水平,一垂直,夾角90度最好.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B:
一水平,一垂直,夾角90度最好.

天线是放在机腹内呢还是外面?

网友C:
有看过切糕的这个天线样子,不专业的整法,问题一大堆,能通远纯靠运气.......................

网友D(2019-04-19):
引用 网友C:
有看过切糕的这个天线样子,不专业的整法,问题一大堆,能通远纯靠运气.......................

请教下,切糕的433接收机天线,能有啥改造办法吗?比如说接个SMA接头出来,然后方便接各种不同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切糕的433接收机天线,能有啥改造办法吗?比如说接个SMA接头出来,然后方便接各种不同的天线?

完全可以啊,就看你的焊工了

网友(2019-12-31):
我也是用的切糕套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