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1.1】富斯九通TH9X技术类问题解决

楼主(2016-03-19):
一、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1、遥控器关机状态按住EXIT键不要松开,再打开电源,显示屏将会出现RESTORE。。。。。长响三十秒左右后自动显示开机画面<备注:如果没调整过的机就不需要复位>。

Q1问:TH9X可以用遥控电池嘛?电池是什么插头?

技术神回复:可以用遥控器锂电池/11.1V。外形规格尺寸: 101 x 28 x 21mm。 电池是2S 平衡插头正极在中间。

遥控电池可以看配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2195754559.31.y3zeqa&id=14289405099

Q2.问:TH9X可以用什么模型?能支持XX模型吗?

技术神回复:TH9X 内部有3个你模式可以选择,分别是直升机/固定翼/滑翔机。 可用于直升机/固定翼/车模/船模/多旋翼飞行器/机器人等设备,可以适用于模型专业设备搭载,只要设置好就可以使用。有很多用户还拿来控制挖机。

Q3问:TH9X 遥控距离是多少?

技术神回复:我们到货抽查测试地面拉距能达到450M不抖舵,600M能正常接收信号,升空距离会更远(正常测试都是1000M左右)如果有条件以后还可以搭载JR系列高频头,frsky高频头+ frsky 2.4G 接收机等设备。距离还有所增加。

Q4问:TH9X 遥控器的高频头有什么用?遥控器和高频头是个什么关系?高频头安在哪里?高频头是什么类型的信号?高频头是什么东西?PPM/PCM有什么不同?

技术神回复:TH9X 高频头作用简单的理解就是无线信号输出端口。

入门者参读:遥控器主控板产生遥控编码信号(通过电流传送),高频头产生载波高频信号,把编码信号附在高频载波信号上才能传输得远。2.4G是指高频头发射方式。PPM、PCM是指遥控信号的编码方式,与发射方式可以有多种组合。例如PPM+2.4G、PPM+FM、PCM+FM等。

进阶者参读:AM/FM属于高频调制方式,是无线电传输的底层机制,AM是调幅制式,FM是调频制式。27M/35M/40M/72M/2.4G/5.8G——它描述的是AM或者FM遥控器的工作频段。

PPM/PCM/HRS只是——基于高频调制方式上面的信号加密和编码方式。PPM是脉位调制,PCM是脉码调制,HRS是Futabu和KO的“高速反应制式”——没有详细调查HRS的资料,估计也就是在脉位调制或者脉码调制的基础上再加入了一些数据压缩和快速解码,并且通过电路层面的信号优化提高信号处理速度(有些玩意咋呼一般人可以,别咋呼IT人,呵呵,IT人都拿算法说事,不信术语)。随意列举几个可以出现的组合:PPM调制的AM遥控器、PPM调制的FM遥控器、PCM调制的FM遥控器、HRS调制的AM遥控器........

Q5问:TH9X富斯9通必须配高频头才能用么?都能用哪些模块?

技术神回复:TH9X 高频头现在是需要通过搭载高频头才能控制模型。下面是一个小测试供大家参考:FS-TH9X遥控与JR高频头兼容测试:

FS-TH9X控的开关旋钮与JR3810布局一样,高频头外形和插针定义也一样,正好我两个控都有,测试一下两个控高频头兼容性。

测试设备:JR3810控、JR72M高频头、飞高PPM接收机、FS-TH9X控、FS 2.4G高频头、FS8通接收机、睿思凯frsky2.4G JR兼容高频头、frsky2.4G 接收机。

1、JR3810+frsky高频头+ frsky 2.4G 接收机                  正常使用

2、JR3810+ FS 2.4G高频头+FS接收机                            正常使用

3、FS-TH9X控+ frsky高频头+ frsky 2.4G 接收机          正常使用

4、FS-TH9X控+ JR72M高频头+飞高 PPM接收机      接收机无反应

综上所述,JR控可以用其他品牌兼容高频头和接收机,FS-TH9X控可以使用JR兼容高频头和接收机,但FS-TH9X控不能使用JR原装的FM高频头。

Q6问:遥控器有AM/FM/PPM/PCM/HRS/2.4G等很多种..

技术神回复:其实遥控器只有两种:AM或者FM。PPM/PCM/HRS只是基于AM/FM的信号调制方式,而27M/40M/75M/2.4G区别在频率上

Q7问:TH9X 玩模拟器不能控制?玩模拟器怎么接?没有反应?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的高频头不装上去,设置到PPM模式即可使用模拟信号输出。通过3.5MM音频连接线接到模拟器上面可以连接使用模拟功能。

Q8问:我想要一套遥控跟接收选什么套装呢?

技术神回复:套装A1 /套装A2是完整一套官方标配。区别在于:套装A1是右手油门/油门手在右边,套装A2是左手油门/油门手在左边。新人建议用左手油门上手会比较快。

Q9问:TH9X 遥控器可通用哪些接收?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器搭载原配高频头,可通用于FS富斯系列2.4G接收机,现有系列FS-R8B,FS-R6B,FS-R3B接收机。

Q10问:TH9X 遥控器是9通道怎么搭载8通接收?那是不是有一个通道不能用?

技术神回复:TH9X 配8个接收如果说单独控制是只能单独控制6个通道,遥控的第九通道功能可设置成辅助开关调节1 - 8通的参数。

Q11问:TH9X 遥控支持多少套模型使用?

技术神回复

Q12问:TH9X 遥控三段开关怎么用?

技术神回复:TH9X遥控器三段开关可在直升机模式下使用,打开辅助功能,设置好通道分配即可。详细设置可以参考TH9X 说明书。

Q13问:TH9X遥控配套的电池可以用B6充电吗?很多线怎么连接?

技术神回复:TH9X遥控器配套电池是可以用IMAX B6此类充电器进行充电,充电设置跟3S动力电池设置一致,连接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连接一条3S平衡端口线跟一条动力输出线即可。如果是搭载B3此类充电器只是需要连接3S平衡端口即可。

Q14问:TH9X 遥控可以玩模拟器嘛?支持XX软件吗?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器是支持模拟功能,现在的主流软件均可支持使用,使用方法:遥控的高频头不装上去,设置到PPM模式即可使用模拟信号输出。通过3.5MM音频连接线接到模拟器上面可以连接使用模拟功能。

Q15问:什么是2.4G?

技术神回复:大家所谓的2.4G无线技术,其频段处于2.405GHz-2.485GHz(科学、医药、农业)之间。所以简称为2.4G无线技术。这个频段里是国际规定的免费频段,是不需要向国际相关组织缴纳任何费用的。这就为2.4G无线技术可发展性提供了必要的有利条件。而且2.4G无线技术不同于之前的27MHz无线技术,它的工作方式是全双工模式传输,在抗干扰性能上要比27MHz有着绝对的优势。这个优势决定了它的超强抗干扰性以及最大可达1000米的传输距离。此外2.4G无线技术还拥有理论上2M的数据传输速率,比蓝牙的1M理论传输速率提高了一倍。这就为以后的应用层提高了可靠的保障。综合2.4G、蓝牙以及27MHz这三种常用的无线传输技术,2.4G有着自己独到的优势所在。相比蓝牙它的产品制造成本更低,提供的数据传输速率更高。相比同样免费的27MHz无线技术它的抗干扰性、最大传输距离以及功耗都远远超出。

Q16问:TH9X遥控开机LED显示SWITCH ERROR/ switch error 就一直报警?

技术神回复:遥控器上的切换档位开关往上,往后拨动过去,报警提示解除进入主页面。

操作可参看下图,按箭头方向拨动即可。

楼主:
Q17问:TH9X 遥控对码简单吗?怎么对码?
技术神回复:配对(对码)步骤:
1.将2.4G 发射模组装入发射控器,并装好电池。打开发射机将发射机的编码格式设为PPM,然后关闭发射机
2.将配对线插入接收机的BIND接口
3.将接收机电池插入接收机的BAT/3通接口,此时可以看到接收机有两个LED在闪烁,此表示接收机进入配对状态
4.将发射模组上的按键按住,并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头。(注意:不要松开按键)
5.观察接收机上的两个LED,如果LED灯恒亮则表明配对成功。(注:此过程大约为10S)
6.松开发射模组上的按键,拨去接收机上的配对线。
7.接上伺服器测试
8.如果测试NG,则请重复几上操作。、
9.如果测试OK,则配对完成
    对码视频:http://bangpai.taobao.com/group/ ... ?spm=0.0.0.0.aWVrsU

Q18问:TH9X 遥控接收机R8B/R6B用什么供电?
技术神回复:TH9X配套接收机R8B/R6B可支持输入电压4.8V-6V。输入设备可以是电调带BEC电压4.8V-6V,也可以是单独UBEC输出电压4.8V-6V, 也可以是稳压输出的4.8V-6V电池。注意:接收机输入电压4.8V-6V,输入电压过高将会导致接收机烧毁。请大家注意。

Q19问:TH9X 遥控跟接收对码后接电机一直发出声音报警?
答: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跟遥控搭载的电调不能检测到遥控在最低油门,打开TH9X遥控器屏幕选择【工具图标进入】找到E.POINT菜单,把遥控通道正负分别设置120%即可。详细操作参考TH9X说明书。

Q20问:TH9X 遥控混控怎么设置?
技术神回复:TH9X 混控设置需要先选择好对应的机型进行设置,不同的机型下混空设置不同,直升机模式下有十字盘混控选择,自定义混控PROG 123 支持设置3组自定义混控,详情可参看说明书23页。副翼、襟翼混控,

Q21问:TH9X 遥控油门锁定怎么开启?
技术神回复:
Q22问:TH9X 遥控陀螺仪锁定怎么开启?
技术神回复:
Q23问:TH9X 遥控怎么恢复出厂设置?系统还原?
技术神回复:全部重新设置,请按住exit 键不松手开机,当听到滴滴滴的响,约半分钟 复位成功。更多技术问题请加入VIP客服群。

Q24问:TH9X 遥控器搭载伟力V911 可以吗? 怎么设置?
技术神回复:关于客人最近热议的TH9X搭载V911设置问题已经更新,
大家可以参考链接:http://bbs.mx3g.com/thread-366394-1-1.html

Q25问:TH9X 系列的接收机能跟天地飞通用吗?
技术神回复:TH9X遥控器是不能跟天地飞系列的接收机配对使用。官方标配只能使用FS系列2.4G接收机, TH9X遥控器刷ER9X 固件可以使用DSM2系列的接收机。

Q26问:TH9X 遥控器有背光吗?可以加背光吗?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器官方标配出货是冷光模式。如果需要这个背光功能可以刷ER9固件加背光灯。刷机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没有经验的玩家不建议操作。需要刷机的模友请收到货物先测试确认货物是否完好(如有问题请收货后24小时内通知我们进行处理),确认货物完好刷机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遥控出现死机等问题是不给予保修。我们只帮忙联系工厂进行维修。

Q27问:TH9X 遥控器可以帮刷机吗?遥控器刷机有教程吗?
技术神回复:到很多教程。这边提供一个比较靠谱的刷机教程供参考。【强帖支持】刷机有风险,如无相关经验请勿轻易尝试,需要刷机的模友请收到货物先测试确认货物是否完好(如有问题请收货后24小时内通知我们进行处理),确认货物完好刷机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遥控出现死机等问题是不给予保修。我们只帮忙联系工厂进行维修。

Q28问:TH9X 遥控器可以加装功率放大器吗?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器是不支持加装功率放大器,如果需要加装功率放大器的遥控可以参看华科尔DEVO系列。

Q29问:TH9X 遥控器有失控保护功能吗?
技术神回复:FS-TH9X 遙控器現在已經不具備失控保護功能支持。PCM模式下是有失控保護功能,現在已經取消PCM普通頻率模式的使用。輸出信號都是PPM  2.4GHZ模式。如果需要失控保護功能的用戶請注意查看。店鋪推薦的天7。華科爾DEVO系列都是支持失控保護功能。。

Q30问:TH9X 遥控器里面的PPM模式跟PCM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技术神回复:目前,比例遥控设备中最常用的两种脉冲编码方式就是PPM和PCM:最常用的两种高频调制方式是FM调频和AM调幅:最常见的组合为PPM/AM脉位调制编码/调幅、PPM/FM 脉位调制编码/调频、PPM/FM脉冲调只编码/调频三种形式。通常的PPM接收解码电路都由通用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如CD4013,CD4015等。对于这类电路来说,只要输入脉冲的上升沿达到一定的高度,都可以使其翻转。这样,一旦输入脉冲中含有干扰脉冲,就会造成输出混乱。由于干扰脉冲的数量和位置是随机的,因此在接收机输出端产生的效果就是“抖舵”。除此之外,因电位器接触不好而造成编码波形的畸变等原因,也会影响接收效果,造成“抖舵”。对于窄小的干扰脉冲,一般的PPM电路可以采用滤波的方式消除;而对于较宽的干扰脉冲,滤波电路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PPM比例遥控设备,在强干扰的环境下或超出控制范围时会产生误动作的原因。尤其是在有同频干扰的情况下,模型往往会完全失控。
PPM的编解码方式一般是使用积分电路来实现的,而PCM编解码则是用模/数(A/D)和数/模(D/A)转技术实现的。

Q31问:TH9X 遥控器的普通频率还有用吗?加晶体可以用吗?TH9X 遥控器可以加装普通频率天线吗?能用普通频率接收吗?
技术神回复:TH9X 遥控器可以搭载普通频率高频头,因FS工厂只有出2.4G高频头,也没有能兼用的普通频率设备可以使用,所以现在的遥控均只能用2.4G高频头。也只能搭载兼容的2.4G接收机。

Q32问:TH9X 遥控器油门熄火和油门保持 (锁定),有啥实质性的区别?
技术神回复:遥控器cut的值为0,就是熄火用的。而Hold的值可以调节,比如20%,且不光是熄火用,可以保持油门。问题未能解决请联系我们。

Q33问:失控保护有什么作用?
技术神回复:失控保护,是航模上的一种安全措施,分为电子调速器的失控保护和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两种,是在飞机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飞得太远或者遥控器断电或者信号被阻挡)时的保护措施。
    电子调速器的失控保护——一般的调速器都具有。当接收不到信号(接收机指示灯闪烁)时自动切断电机电源,使飞机失去动力滑翔着陆,避免开着动力飞得太远。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一般高级遥控器可以进行设置,通过对遥控器的设置,当飞机接收不到信号时各个舵面会移动到之前设置好的位置,例如副翼打一点右舵,升降舵稍向上,这样的话飞机失控之后不仅切断动力,而且可以按照预设的舵面盘旋滑翔(调速器的保护只能直线滑翔),徐徐着陆,避免更大的损失。

网友A:
好帖,适合准备接触富斯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适合准备接触富斯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