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与发射和电池的接线

楼主(2016-03-19):
(无正文)

网友A:
摄像头正极和发射机正极接在一起,一起连接电池正极,两个负极一起接电池负极,信号线接一起。如果发射是两根负极那就只接一根另一个不用管。具体看淘宝宝贝详情里有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正极和发射机正极接在一起,一起连接电池正极,两个负极一起接电池负极,信号线接一起。如果发射是 ...

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感谢

不客气…多看图片就学会了,不确定之前别接线,怕烧了

楼主:
就是摄像头像素太低了  跟手机30万像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