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不折腾?

楼主(2016-03-19):
MCPX,      都说是神机,但要改无刷、2S;HCP100S,尾巴有死区;
XK110,    无高频头、太重;
XK120,    无高频头、太脆;
HP100BL,厂家消失!
----

网友A:
大浪淘沙嘛,可以换个思路,V120D02S改碳纤底座2S卫星加K8金属齿轮舵机也是神机!

网友:
厂家消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浪淘沙嘛,可以换个思路,V120D02S改碳纤底座2S卫星加K8金属齿轮舵机也是神机!

华家的东西配件都贵啊,也不耐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浪淘沙嘛,可以换个思路,V120D02S改碳纤底座2S卫星加K8金属齿轮舵机也是神机!

华家的东西配件贵,不耐炸

网友C:
MCPX怎么机神,谁告诉我它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家的东西配件贵,不耐炸

除了尾巴,上层裸机身是他家的,其它都不是了,它能宰你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PX怎么机神,谁告诉我它的优点

手感和大机最像。而且是有副翼版450机。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感和大机最像。而且是有副翼版450机。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你了解MCPX吗? 我想问下, 怎么我听说有MCPX ,  MCPX V1  ,MCPX V2 ,MCPX BI,  甚至我还查到了有人说还有MCP,这个小鸡鸡到底有机型,我都弄糊涂了。 到底有几个机型!不知道买哪个型号的主板好。
还有一个NCPX又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了解MCPX吗? 我想问下, 怎么我听说有MCPX ,  MCPX V1  ,MCPX V2 ,MCPX BI,  甚至我还查到了有人说还 ...

先说mcp,是华科尔的,带电源温度回传,实际华而不实,尾巴自转一直无法解决。其余你提到的都是blade地平线的。mcpx即mcpx v1,mcpx v2改进了飞行稳定性,但个人觉得没有v1版跟手了(再次是个人感觉),因此最终我只保留了v1版本的mcpx。至于ncpx就是个缩小版的mcpx,很适合室内飞行,手感和v2的mcpx一样。

网友:
忘说了mcpx bl是个全无刷的,级别略大于mcpx,是个2s机,尾巴虚换成blheli电调,否则必定追尾,不建议购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说mcp,是华科尔的,带电源温度回传,实际华而不实,尾巴自转一直无法解决。其余你提到的都是blade地平 ...

买小鸡就是想在室内稳定飞航线,3D目前还不会,我现在买过3架6通鸡鸡,华科尔4F200LM(像真机 250级别的吧,比较大,不适合在室内飞)  还有02S,卖掉了。几乎是炸鸡必坏的鸡鸡。
还有一架弛远的HCP60,这个有6轴的,在家飞很稳定,开6轴其实就等于是4通鸡鸡那样,自稳,不会翻机。不需要什么太大技术,休闲很好玩,想停哪停哪!

然后现在又发现各个达人们自攒的MCPX小鸡鸡非常漂亮够骚,所以现在打算也搞一台。现在就是想弄明白MCPX买哪个型号好呢? 因为还要自配无刷,我的要求不高,不要太暴力,我只需要续航时间长
飞航线 够稳定就好,不知道你们说的稳?到底有多稳,有6轴稳?肯定没有吧,但是差不都也好,这样给我的信心也会增加。

还有MCPX是100级的小鸡鸡吧?那NCPX比它还小那就是80级别的了???不知道NCPX怎么样。。

MCPX BI  是双无刷2S的? 那机身是和MCPX一样大的还是比MCPX大? 我看了下配件好像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浪淘沙嘛,可以换个思路,V120D02S改碳纤底座2S卫星加K8金属齿轮舵机也是神机!

大神,在下拜读过你帖子,想改80无刷,可是现在内转无刷买不到了,也看了另一高手用黑金改的80,还有前辈告诉我80不必改,直接用977蓝色那种高放电倍率电池80就会变很爆,想听听您的意见 谢了

网友:
您客气了,80改无刷对大多数同好来说有点不值得,因为驰远的机子改无刷后油门线性不佳,(其它通道线性也不太好,所以我改为华科尔mini cp的接收),必须要定速电调,电机座也限制了无刷电机的选择,ncpx的无刷电机太贵还不好买,您要去改的话,我的建议是,看一下现在60的机身,他是电机侧置,有改的希望,问清楚60舵机尺寸,80的舵机是否修改后能够装上,电机座大概尺寸,选择到能用的电机再去下手改(电机座自己用料延长出来也可)。老款80主板是竖立的,现在60是平放,要钻孔树立装,电调必须是定速不然太难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小鸡就是想在室内稳定飞航线,3D目前还不会,我现在买过3架6通鸡鸡,华科尔4F200LM(像真机 250级别的 ...

mcpx是小六通的鼻祖!不是稳!是跟手!跟bl通用配件!机身更不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小鸡就是想在室内稳定飞航线,3D目前还不会,我现在买过3架6通鸡鸡,华科尔4F200LM(像真机 250级别的 ...

mcpx无自稳,很跟手,大机感觉。是100级。ncpx是80级。mcpx bl比mcpx略大,配件可以用,估计配件厂不想重新开模罢了。现在哪种都不好买,停产加退市。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px无自稳,很跟手,大机感觉。是100级。ncpx是80级。mcpx bl比mcpx略大,配件可以用,估计配件厂不想重 ...

谢大神提点~!   买MCPX BI的话是直接双无刷(你说是2S的电池对吧),,买MCPX的话要自己配无刷(自己配的是1S无刷吧)

不过我不考虑动力太强,比稳定就好。。 再多研究下 看MCPX V1 还是MCPX V2这2个哪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cpx是小六通的鼻祖!不是稳!是跟手!跟bl通用配件!机身更不用说了!

鼻祖,跟手,照你这么说,貌似现在都没有小鸡鸡超越MCPX的手感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鼻祖,跟手,照你这么说,貌似现在都没有小鸡鸡超越MCPX的手感咯?

说什么都没用!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