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DYS BL20A BLHeli 20A OPTO mini電調失敗,請懂的幫忙!

楼主(2016-03-19):
如圖(接電與不接電都嘗試過了,結果相同)

网友:
我买过一款不知是有问题还是山寨的dys20a也是不能连接的。其它完全顺利链接

网友:
你们是用飞控刷的吗

网友:
估计要先用开发板刷写

网友:
哈哈。你乱刷。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你刷了低版本的固件吧。就是X开头那个。。。刷到13.几的话。。。电调就无法启动也不能连接了

网友:
而且通电电机的自检声也不对。。。偶尔还会自己转。。。。。

网友:
连接方式错了,选另一个CLEANFLIGHT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升级飞控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菜单第三项选E

网友:
怎么解决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山寨的dys啦!
我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