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电调为什么换了发射机以后就不能用了呢?

楼主(2016-03-19):
调试的时候用的富斯的发射机一切都正常。现在想换FUTABA的发射机。上电后电调响了一声音乐就再也没反映了。。换回富斯的发射机一切正常。
用替换 的方法实验了各种电调都没问题,,排除了遥控系统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不能用FRSKY的接收机吗??

网友:
futaba默认油门通道是反向的。必须要设成反向才能正常用。否则你油门在最低,相当于100%油门输出,电调自动进入设置模式。

楼主:
都调整过了。还是不可以用。
  用了3台发射机,4种高频头和接收机,3款电调,交叉搭配实验。
  确定银燕12A的电调搭配FRSKY的8通接受机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调整过了。还是不可以用。
  用了3台发射机,4种高频头和接收机,3款电调,交叉搭配实验。
  确定银燕1 ...

您好,我们这边用FRSKY的8通接收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请联系我们售后QQ:3284626665   请发一下视频吧,谢谢。

网友:
奇葩的问题,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