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a 遥控器供电改装

楼主(2016-03-19):
这个遥控器用干电池供电耗电很大,平时练模拟器太浪费了,所以说我看到他有一个供电接口,就想着改造一下。想到USB接口是五伏电压,和四节干电池的六伏相差不大。所以就找到一个USB接头和圆孔的供电插头接在一块儿。经测试一切正常。这样的话在家里面练模拟器就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使用。如果到外场,可以接充电宝。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使用!

网友A:
外场敢这样供电等着炸机吧。。。

网友:
不错,解决大问题

网友:
这个飞飞模拟器还行,要是飞飞机的话,我不知道别人的什么感觉,我一个朋友的我用了一下这个怎么说呢!手感不太好

网友:
看看我以前的外场装备

网友:
太腻害了,外接电源到飞场飞,无线的控变成了有线的控

网友:
如果电压太大的话买个直流降压模块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

网友(2020-02-12):
飞飞kt的可以

网友:
我就是这么搞的还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场敢这样供电等着炸机吧。。。

我就是这么搞的。没发生什么事故。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搞的。没发生什么事故。

艺高人胆大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场敢这样供电等着炸机吧。。。

电压差不多,只要电流足够,我富斯i6x也是拖一个充电宝,哈哈,保留了放电池的功能

来自微站

网友:
怎么我的MC6是用8节干电池啊?我改了3S锂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