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性价比最高的云台和飞机遥控器

楼主(2016-03-19):
对通道数量没有要求,只要求稳定,距离能到1公里,性价比最高的多轴云台和飞机的遥控器?谢谢各位

网友A:
飞宇云台免调,乐迪at9,最远飞过1.7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宇云台免调,乐迪at9,最远飞过1.7km

稳定吗?

网友B:
有钱的话futaba 18mz,没钱上14sg或者t8fg

网友:
不同意AT9只是样子好看点,我有两个AT9在调参软件里不停抖动,换了天九,问题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话futaba 18mz,没钱上14sg或者t8fg

福特吧我确实觉得可以,但是感觉功能太多,多轴好多功能都没用,所以导致性价比不是很理想

网友:
福他吧唯一的优点就是稳定

网友:
性价比高的就是14s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