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 1 3 0 穿 越 机 换 套 三 叶 桨 】

楼主(2016-03-20):
在抽屉里突然看到很久以前剩下的GWS EP-5030×3桨。

于是。。。。。。

改成3寸的。。。

网友:
666666 正有此想法

网友A:
不错,续航时间有无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续航时间有无增加?

昨晚刚弄好的桨,还没飞。
之前飞一直设置定时闹钟4分半钟。

http://www.tudou.com/v/0CBDwgPRDk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视频里面有几个镜头出现的那架机是130

网友B:
剪的桨动平衡不好 影响桨效 还有震动 建议LZ上标准的3叶三寸桨 目前只有hobbyking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的桨动平衡不好 影响桨效 还有震动 建议LZ上标准的3叶三寸桨 目前只有hobbyking卖

感谢~~~~~
您的飞机很赞~~~~

网友:
前辈向你请教下关于使用S-BUS接收机的问题:我用的是CC3D EVO版本,据称是直接支持S-BUS。我使用的是大疆精灵2的接收板和控,把所有线接好后,打开OpenPilot软件,在运行向导教程中,包括升级、校准、电机启动速度等等所有功能都正常,唯独在遥控校准中卡住了,遥控器所作通道没有任何反应,我认为我是没有接错线的。是不是因为精灵2的接收板不能这样用?还是有哪些地方我没有做到?看到回复请指点一二,谢谢!
下图是我的接线方法和部分调参软件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