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油门校准第一步过不去

楼主(2016-03-20):
同上,就是第一步让你往上推油门时动遥控器油门摇杆没反应
就到这步过不去

网友:
电调没有选对吧!

网友:
左右手选对了吗?

网友A:
我有一次是接收机线坏掉了  副翼怎么也过不去,后来换根线好了

网友B:
遥控器开了熄火开关?

楼主:
我选的是高速啊咱们常用的那个

楼主:
我左手油门美国手选的第2个也就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是接收机线坏掉了  副翼怎么也过不去,后来换根线好了

接收机烧了?那还能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开了熄火开关?

我是华科尔D10控RX1002接收

网友:
没接电吧

网友C:
遇到过几次,我的情况貌似是遥控器被无线路由干扰,不和无线路由在一房间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几次,我的情况貌似是遥控器被无线路由干扰,不和无线路由在一房间就没事了......

我的不是干扰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
表示遇到过,一样是d10 rx1002接收,后来换了块飞控解决。

网友D:
我是第三个过不了,楼主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第三个过不了,楼主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解决了!因为是飞控和我遥控器不匹配换回minicc3d就没事了,现在飞的很稳

网友E:
也碰见这样的问题,最后是选错了编码方式PPM错选为   PWM     改过来以后就好了,希望对同样问题的伙伴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碰见这样的问题,最后是选错了编码方式PPM错选为   PWM     改过来以后就好了,希望对同样问题的伙伴有帮 ...

你说的没错,就因为这个我遥控器不支持所以换了CC3D问题解决了

网友F:
返回上一步,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