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90晚间请求,各位朋友请赐教

楼主(2016-03-20):
广东这几天一直是“回南”天气,有半个月没飞了,晚上拿出来让它转转,通通电,做做检查。第一次通电,扳杆启动电机没问题,而后关机,当再次通电想扳杆启动电机时,竟然启动不了了;连接电脑界面检查,接着遥控打杆,电脑界面的图标都有相应的移动,同时回传上的不管是手动模式、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都无反应,倾斜机子,姿态球却有反应,拆开机子,进行一通检查,无果。
恳请各位朋友指点了,,,,,,

网友A:
建议重新连接APSM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连接APSM校准下

谢谢朋友的提议。有重新校准过,无果,,,

网友B:
掰杆不能启动,有可能是遥控器的舵量没有达到100%,不能油门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掰杆不能启动,有可能是遥控器的舵量没有达到100%,不能油门解锁。

     谢谢朋友的捧场和建议;     以前有设置过,3和1 2通道设到100就会有个感叹号,然后我就设到99(此时没有感叹号出现),出去有飞过十几个起落,没问题;     前天打开电源,然后扮杆可以启动电机,当关掉电源再次打开电源时,就启动不了电机了,扮脚架的遥控开关,脚架也没有反应,按飞控上的磁力计校准按钮,飞控也没反应,但是倾斜飞机的姿态,回传的姿态球却有反应,链接电脑,遥控各种扮杆,图标都有相应的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捧场和建议;     以前有设置过,3和1 2通道设到100就会有个感叹号,然后我就设到99(此 ...

就是这个问题,行程一定要100%。另外,您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行程一定要100%。另外,您用的什么遥控器?

FUtaba14sg,7008接收机。我之前都是99就行拉,而且油门100时会有感叹号出现,但是我昨天也试着设回到100,也不行,其他的设置也跟着调了一遍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taba14sg,7008接收机。我之前都是99就行拉,而且油门100时会有感叹号出现,但是我昨天也试着设回到100 ...

那不应该。四个舵都要设到100%,我曾设了个双比率,把最大行程收小了,就不能启动了。

楼主:
我刚刚又抱着希望的设到100,每个油门都是100,还是不行,打控制飞行模式的杆,回传上总是显示姿态模式,初步摸索估计,好像是那个电源的问题,但是电源拆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应该。四个舵都要设到100%,我曾设了个双比率,把最大行程收小了,就不能启动了。

根据导师的指点,有新进展了,飞控一直红的灯闪烁,是GPS模块问题,拆开一看,果然 就是D4那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