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半夜来灵感,娱乐一下兄弟们

楼主(2016-03-20):
最近撸了几个10mm的内转子无刷电机,仔细研究其结构发现跟空心杯的结构非常相似
夜深人静时灵感涌现,立马爬起来,找了几个空心杯来改无刷电机~见详细过程:
首先是一个614,一个612空心杯,拆之
用614的转子做无刷电机的定子,用612的定子做无刷电机的外转子~

为何?因为612的外壳比较短,可以使614的转子裸露在外进行固定~
没听懂?继续看你就懂了~
发现裸露的部位还是太少,没关系,敲出(614定子)没用的两个轴承

套在614转子的轴上,目的是为了把612定子顶高一点~

如下图,614转子已裸露于612定子之外

焊线~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并不是所有空心杯都可以这么改,要三相的才可以
也就是三个电刷的~

用最喜欢的AB胶黏在一块裁好的洞洞板上

理线~

焊排针~

基本OK了~很简单是不是

套上612定子~(做无刷的外转子)

测试,使用伟力977电装

好激动~
上电~哔哔哔~哔~

有自检声音!!!好现象~
。。。。。。
。。。。。
。。。。
。。。
。。

推油门~
葛拉~葛拉~葛拉~葛拉~
外转子在抽动了几下之后~转起来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停下来贴了个红色胶纸在外转子上~

看到在转了吧~
啊哈哈哈哈~
成功~
具体KV值多少呢?推力多少呢?不知道~我没玩固定翼,没设备测~
最后上一张改前改后的对比照~简直是Diaosi摇身一变高帅富啊~

完~
睡觉~
谢谢围观~

网友:
半夜顶贴!同是电机爱好者!

网友A:
想问一下:改后凸出的棒棒是不动的,只有套套在动,是吗?

网友B:
外转套上如何固定是个桨问题。

网友:
探索是推动科技向前的有力支持!

网友:
目瞪口呆了。。。

网友:
于是问题来了~~~只有壳在转。轴不转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叼炸天 学习了

网友:
逆向思维,有意思

网友:
佩服,高手!

网友C:
大神们,伟力931的遥控打开一直滴滴响怎么办,我没权限发帖,只能回帖了

网友D:
你好,好久不见技术贴,很是佩服并且特别感兴趣,无刷空心杯的确很震撼,日后小机福音,尤其是锁尾方面可以有不小的革命意义,但有好多疑问和难题,例如,外壳运转需要上下轴承固定,所以外壳需要底壳,建议拆掉的塑料底壳加以利用,打孔安轴承,另一个是外壳转动必须有轴并且是常规主轴粗细来固定尾桨或者齿轮等等,最后测试一下转速和线性和电流等,这样基本上可以使用了,在下坐等您的下次更新和突破!

网友E:
lz
太厉害了应在加优化

网友F:
好啊,敢想敢做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改后凸出的棒棒是不动的,只有套套在动,是吗?

是的!转子变定子,定子变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转套上如何固定是个桨问题。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AB胶把桨黏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伟力931的遥控打开一直滴滴响怎么办,我没权限发帖,只能回帖了

1、油门杆没打到最低
2、3D开关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好久不见技术贴,很是佩服并且特别感兴趣,无刷空心杯的确很震撼,日后小机福音,尤其是锁尾方面可以 ...

嗯嗯~我是突然受到微型内转子无刷电机的启发做出这个,也不能算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啦~哈哈~这里做的大概只是个概念,手头其实没那么多工具可以打孔啊什么的,所以还要众大神一起发挥啦!欢迎交流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太厉害了应在加优化

过奖过奖,哈哈~大家一起来讨论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啊,敢想敢做赞一个!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1、油门杆没打到最低
2、3D开关没有关闭

嗯,电位器坏了油门不能归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是突然受到微型内转子无刷电机的启发做出这个,也不能算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啦~哈哈~这里做的大 ...

这个改出来不说应用问题。。。好像已经是外转子电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改出来不说应用问题。。。好像已经是外转子电机了吧。

磁芯还是在线圈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芯还是在线圈内的

外壳转就是外传,内心转就是内转。这个。。感觉是混搭啊。哈哈。更多的我感觉算外传。。。嘿嘿。想法是创新。不过好像没法应用

网友H:
不过好像没法应用...

有创意,

轴心裁短切齐,另外找个更大的外壳(716?),
焊死一段轴心在外后套上,这样就可以装桨了.

https://www.rctw.net/thread-170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创意,

轴心裁短切齐,另外找个更大的外壳(716?),

很难实现。手工操作的话。高转速的东西你想手工焊接绝对垂直。。。。。。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网友:
靠只要把芯解放出来   轴承外置  空心杯无刷也就成了  关键出来的动力如何 不知道

网友I:
楼主你是怎么  敲出(614定子)    的

网友I:
另外那个是轴承么 根本就是个两个铜套   那里是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是怎么  敲出(614定子)    的

这个铜套的内径是0.8,找个1.0的轴(一般8520空心杯轴就行)顶上去轻轻敲就出来了!并不是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那个是轴承么 根本就是个两个铜套   那里是轴承了

所以这种叫做“铜套轴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创意,

轴心裁短切齐,另外找个更大的外壳(716?),

这个才是正统啊!牛!

网友(2016-05-02):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2016-07-26):
引用 网友B:
外转套上如何固定是个桨问题。

好像有道理

网友:
很不错的创意,不过三个电刷的很少啊

网友J(2021-09-08):
这个的转速应该和原空心杯相同,1S电按4.0V算,转速/4即为KV值。
用法:可以把螺旋桨中心扩孔后直接在外壳上粘牢。

网友K(2022-08-08):
没看懂这是要干啥,我就是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