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K8锁尾感度调到最大,急推螺距尾巴还是会轻微往右摆,怎么办?

楼主(2016-03-20):
配置如下:亚拓pro空机(自改无副翼,买的dfc旋翼头还在路上,就折腾折腾,效果还行)
                 好盈50A V3 加 450M电机
                 DS410M *3 斜盘
                 FUTABA BLS257 锁尾
                 大黄K8

                80%油门定速,k8感度已调到最大,急推螺距尾巴会轻微往右摆。若感度调到更小,则锁尾效果更差,急推螺距尾巴右摆更多(尾巴是顺滑的,不卡涩)。
                之前用的是DS520锁尾(配的是10mm摇臂),也有这种现象,以为是锁尾舵机不给力,就换了个BLS257(配的是10mm摇臂,k8舵机行程74的72),换了还是有这个现象;然后又把摇臂换成7.5mm的(舵机行程108的96),舵机是BLS257,还是有这种状况。请教论坛的大神们,这个怎么回事,怎么能解决?

楼主:
对了,控用的是futaba 10chg,接收是6208sb,s.bus接线

网友:
我用的飞越这两天也是这种情况唉!就是调不好啊!

网友A:
螺距补偿再加大点就对了噻!,,,哎,,,

网友:
转速和螺距的配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补偿再加大点就对了噻!,,,哎,,,

螺距补偿,是把里面P  和I 这两个参数调高一些吗?谢谢!

网友:
尾旋翼博士帽里的扭矩预设补偿调高一点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换蓝色k8,我的经验是黄色k8各种精度问题
如果补偿加过了也不行,真的可以换k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补偿,是把里面P  和I 这两个参数调高一些吗?谢谢!

画的框框那里,,

楼主:
好的,谢谢!一会儿去试试。

网友:
把尾舵机臂加长

网友B:
螺旋总矩:22这个数值提高,一次提高3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总矩:22这个数值提高,一次提高3点

好的,谢谢!

网友C:
刚重新看了你的问题,你这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你认真检查下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重新看了你的问题,你这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你认真检查下机械部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总矩:22这个数值提高,一次提高3点

换了DFC旋翼头,螺旋总距提高到了100,还是有点轻微向右摆,不过比之前好多了。

网友D:
我 去  100  过了吧

网友B:
调机械。

软件还有如下:不高速抖动提高感度,没金鱼尾再提高I值(我记得I值对这个有作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震动问题,单纯调高螺距补偿可能效果比较差,还是以排震为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 去  100  过了吧

我也觉得过了些。感度也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械。

软件还有如下:不高速抖动提高感度,没金鱼尾再提高I值(我记得I值对这个有作用)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震动问题,单纯调高螺距补偿可能效果比较差,还是以排震为主吧。

感觉震动并不大呢。不装大桨,50%油门,震动值多大为合理值?

网友F:
黄k8多好用的,大k手感都变了,还有你感度这么高了居然也不鲸鱼尾,奇怪。最后想说,你不急推油门不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黄k8多好用的,大k手感都变了,还有你感度这么高了居然也不鲸鱼尾,奇怪。最后想说,你不急推油门不就对了
...

我也觉得黄k8挺好用的(装在冰人450上的),这个大k8手感感觉还没小黄k8舒服(黄k再怎么急推螺距只要定速不太低,锁尾就像根棍子一样),没黄k8稳,可能是我调不好的原因。就是no zuo no die  ,想试试大k的手感。我也好奇,感度这么大了不金鱼尾,怪哉!最后,先这样飞着,急推螺距用得还是很少(技术菜鸟),练练基本功。

网友C:
你压住主旋翼,去转动尾旋翼,检查下是不是传动轴挂了

网友G:
急推螺距尾巴甩是调转了,你看看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压住主旋翼,去转动尾旋翼,检查下是不是传动轴挂了

传动轴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急推螺距尾巴甩是调转了,你看看转速多少。

不太方便看转速呢!试过85%油门也转速应该不低了啊,感觉挺高的转速了。

网友:
用MINI K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方便看转速呢!试过85%油门也转速应该不低了啊,感觉挺高的转速了。

用魔镜看,别听声。

网友H:
K8可以看震动,飞起来后应该小于1200

网友:
技术贴,我也来围观学习下

网友:
技术贴,围观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K8可以看震动,飞起来后应该小于1200

需要蓝牙吗?拿在手上,连着数据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蓝牙吗?拿在手上,连着数据线可以吗?

最好有蓝牙,没蓝牙只能想办法连着电脑起飞看了

网友I:
看看你的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是不是碰到尾管夹座的下边了。

网友:
同志、大界面右边有个辅助选项、打开通道、就可以在K8上调尾巴了、根据你的硬件情况、尾巴调到60~75 博士帽 里面全默认。然后爽飞吧、想飞的直接电、指数全部0%

网友:
自旋停止不好的话、调博士冒里面的AB、上面有说明、那边不好就往那边加5个数

网友J:
然后你的不觉得飞得怪怪得吗、朋友自动微调关掉吧

网友:
尾陀臂至尾槳有虛位嗎

网友:
尾中立点不对!要尽量往里角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你的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是不是碰到尾管夹座的下边了。

没有碰到,不过今天次飞冰人450,80%油门定速,尾巴还是会动那么一下,幅度不大而已,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后你的不觉得飞得怪怪得吗、朋友自动微调关掉吧

好的,有空了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震动并不大呢。不装大桨,50%油门,震动值多大为合理值?

100以内

楼主:
100这么小?我拿到手上50%油门,零螺距,有700到800

网友K:
x3,v8,不带主尾桨全油震动值五六十,带尾桨也就100左右。

网友L:
是不是伞齿不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伞齿不圆问题?

伞齿不圆也会影响?鸡鸡有小炸过,回去看看是不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x3,v8,不带主尾桨全油震动值五六十,带尾桨也就100左右。

感觉差不多,回去再测测。

网友:
单尾推换了双尾推吧,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