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几个小时机,还是没调好,求解k110如何调

楼主(2016-03-20):
。。一架好机应该先调好,凭着以前逛论坛的知识,今天来调110,我是打开熄火开关,然后切到3d,切到3轴,然后就调螺距和十字盘平衡。调好后回到六轴模式,结果发现六轴飞不了,估计是因为前面调机导致的,然后我就校对六轴模式,,都知道,校正6轴模式时飞机会自动修正舵机,这样倒是好了,六轴可以飞了,,但是回到3轴,XX的,由于前面的校对,舵机位置变了,,螺距也变了,,,然后,,三轴又飞不了,,死循环啊

楼主:
这样有错么?调螺距和十字盘平衡是在3d3轴在50油门处没错吧

网友A:
正确办法是把3d油门调到0全部五个点,然后调3d螺距点,中间螺距是零度,上下25%(大概是14度),然后再把3d油门恢复100%,你这样熄火再切3d调是不对的

网友:
必须要打到3d档位时候,熄火不能同事打,才能调

网友:
和我一样啊,下午拆散调好了,6G稳定,3G不能飞了

网友:
请问怎麽把3d油门调到0全部五个点?
这个指的是调遥控器设定还是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办法是把3d油门调到0全部五个点,然后调3d螺距点,中间螺距是零度,上下25%(大概是14度),然后再把3d ...

熄火开关对螺距无影响啊,

网友:
反正XK这个遥控器很诡异,不能按照常规理解
如果你是熄火状态下调螺距,切到3D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就按照我的办法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飞机对上频,然后直接关掉遥控器。此时舵机会自动回中在把螺距调试水平就OK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拔掉电机插头  不切熄火  调吧

网友(2016-05-08):
三轴飞不起来是什么意思,是说三轴下无法起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