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B6平衡冲液晶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6-03-20):
如图所示,液晶屏显示类似于乱码,无法正常显示信息,此现象前几天开始出现时较轻,勉强能看到显示的内容,用了几次后越来越明显,且没有办法消除,哪位魔友遇到过,帮忙解锁一下怎么修理,非常感谢!

网友A:
屏幕坏了把

网友B:
里面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程序有问题吧

这个已经正常用快一年了,一直没出现这个情况,怎么验证是否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坏了把

我怀疑也是屏幕坏了,不知道去哪里修理!

网友:
重刷一下程序试试吧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很小,屏幕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倒是很大。有动手能力自己拆开弄,没动手能力又想省钱的话可以在本坛找B6相关帖子拷贝下来拿到家电修理铺帮忙修理。不过除了自己修外凡是给钱修B6的我都觉得不划算,因为B6的全新裸电路板我都才买成50,而且还买贵了。

网友:
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C:
某宝上搜LCD1602

网友D:
检查一下屏幕的排线,修不好就重新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屏幕的排线,修不好就重新买个吧

前几天无意中手带静电摸了一下正在充电的充电器,居然又显示正常了,从现象看是否与硬件无关了?
另外,如何能更好的防静电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无意中手带静电摸了一下正在充电的充电器,居然又显示正常了,从现象看是否与硬件无关了?
另外, ...

我从淘宝销量第一那家买的山寨货,手带静电操作时就很容易花屏,店铺承诺质保两年,咨询后说是需要更换一下屏幕,自己花邮费寄过去,再给对方8块邮费就可以了,准备这周末就寄过去。其实影响也不大,操作前手摸一下水龙头或者暖气管释放一下静电就可以了,返修只是想完美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淘宝销量第一那家买的山寨货,手带静电操作时就很容易花屏,店铺承诺质保两年,咨询后说是需要更换一 ...

这相当于找到病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相当于找到病友了

你也是在这家买的吗?

楼主(2016-04-25):
引用 网友E:
我从淘宝销量第一那家买的山寨货,手带静电操作时就很容易花屏,店铺承诺质保两年,咨询后说是需要更换一 ...

前几一直没时间修理,昨天买了一个lcd1602换上,搞定了,现在显示正常。买lcd还不到10块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搜LCD1602

按照你提供的思路换了一个lcd1602,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