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和proV2的头罩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6-03-20):
如题,由于不清楚自己的机身是pro还是V2,所以问一下。顺便问下,不同牌子的机身头罩是否通用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本人试过,勉强可以

网友:
可以,V2还可以放下大点的电池

楼主:
可以就行

网友A:
弱弱滴小声说;450 V2 Sport是早期版本,450Pro类似升级版本,优化了一些结构,旋翼头更低之类(头罩没什么影响,3S电池标准长度不干涉,也可以买个没开孔那种头罩回来自己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滴小声说;450 V2 Sport是早期版本,450Pro类似升级版本,优化了一些结构,旋翼头更低之类(头罩没什么 ...

不是450 V2 Sport 是450 proV2

网友:
PRO和PROV2有多大区别?我一直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