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价位精灵3还是自己组装

楼主(2016-03-20):
准备淘个无人机,本地看到个配置看图,580折叠四轴机架,马拉松590KV+1555浆,好盈20A电调,V2飞控,4S10000电池。但是没有云台没有遥控器,2300块,如若添置云台遥控就3000多,和二手精灵3A差不多了,本人玩了没多久,组装的450炸鸡了,大家帮忙分析搞哪个。
这个组装的可以续航40分钟,负重应该也不赖,比例纠结这个。 精灵各方面应该比较成熟吧,软件也非常人性化,配件也非常丰富,便携的背包等等,难以抉择,不知道大家怎么选择?

网友:
肯定精灵好呀,你不买摄像头,不买图传??

网友:
自己装虽然有乐趣,但是整机要实用些

网友:
想爽完就买套机。。想折腾就自己组

网友:
这  目标都不明确    却卖了  这一堆··········

网友:
果断精灵,自己组装麻烦,折腾

网友A:
2300不便宜啊!!你配齐下来远比精灵3贵了!再怎么你不配个h3-3d?,不上个狗3?不用个上千的遥控?不上图传,osd?性能嘛离精灵3差一大节!精灵3稍改下可是5公里的遥控距离跟数字图传,这两样就不是一点点钱能diy出来的!别说精灵3的功能整合度!比如遥控控制拍照录像切换,遥控控制回放,遥控调节相机参数等等都难diy出来!

网友:
你这新手自己租效果肯定差  而且加上一个云台 一个摄像头 就超过p3s了

网友:
要配成精灵那样的绝对比精灵贵,还不如精灵,又有高清图传,不过也可以考虑yuneec的q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0不便宜啊!!你配齐下来远比精灵3贵了!再怎么你不配个h3-3d?,不上个狗3?不用个上千的遥控?不上图 ...

没用过精灵,所以就就疑问同价位上不上精灵,朋友说精灵炸一次就几千块,,模型自己的组装的炸几次都不过一两百块钱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还是建议DIY。如果动手能力差,就成品机! 如果动手能力好,DIY炸鸡维修成本很低,如果成品机炸鸡维修起来的话,又可以买套飞控或者遥控器之类的了。买某僵就要做好自掏腰包放血的觉悟!

网友:
新手建议先买个便宜的DIYF450练练手,熟悉了之后在买云台和真狗,或者山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精灵,所以就就疑问同价位上不上精灵,朋友说精灵炸一次就几千块,,模型自己的组装的炸几次都不过 ...

你自组的要能性能跟功能跟精灵差不多炸下也不会便宜的!不信你上个狗4,上个2公里的数字高清图传,再上个能赶上h4-3d性能的云台你就知道炸下不便宜了!只是相对的!离精灵性能差一大节肯定炸下比精灵维修便宜了!难道精灵炸会坏自组的炸就不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精灵,所以就就疑问同价位上不上精灵,朋友说精灵炸一次就几千块,,模型自己的组装的炸几次都不过 ...

而且新手自组炸鸡的钱何止才买个精灵3啊!自组结果就是手头大堆要扔垃圾桶的配件加一台自己飞着都不放心的机器!更别提稳定性,航拍能力跟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新手自组炸鸡的钱何止才买个精灵3啊!自组结果就是手头大堆要扔垃圾桶的配件加一台自己飞着都不放心 ...

听了你说的话,我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你说的话,我懂了

看你自己的用途了!自组就是玩个组装的乐趣!炸鸡也是乐趣!不停捣鼓不停炸,或是炸了n多次终于飞起来了也是乐趣很有成就感的!自组百分之80时间是用在组装-炸鸡-维修-调参,升级上,真正飞行只占百分之20!商品机是到手小调或是不调0基础基本都能稳飞起来,当然最起码得操作还是要多练习下能很好避免操作不当炸鸡!毕竟商品机自身故障导致炸鸡的比自组还是小很多很多!

网友B:
桨太大了。。1238的就可以。15寸得抗风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了。。1238的就可以。15寸得抗风不好

正解,因为20A电调只支持到4S,580kv上15寸桨电机要4112级别以上!抗风很差!最好是用6S,4110或4112上15寸桨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精灵,所以就就疑问同价位上不上精灵,朋友说精灵炸一次就几千块,,模型自己的组装的炸几次都不过 ...

自己组装的炸机的成本也得看实际情况, 有时候也不低的, 个人建议是航拍买精灵4, 自己组穿越机玩玩还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装的炸机的成本也得看实际情况, 有时候也不低的, 个人建议是航拍买精灵4, 自己组穿越机玩玩还成

...

收一台二手的玩玩,4还是算了,屌丝玩不起

网友:
爱折腾就DIY,喜欢摄影就DJI,喜欢飞行就固定翼直机。

网友:
可以先考虑自装一台不带云台的练习机,然后直接买台商品整机就行了,自己装虽然有乐趣,但是全部下来,成本差不多跟商品整机一样了,成本自会多不会少的。直接上大疆吧

网友:
想拍点东西的话 就买套机  就想鼓捣飞着玩 就自己装

网友D:
精灵3确实实惠,但想到那巨坑的无底洞,和高昂的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3确实实惠,但想到那巨坑的无底洞,和高昂的维修费……

精灵3和2差距大不大,我看着价格差不了多少呀

网友:
我选的自己组,然后后悔了···

网友E:
说说自己的观点,玩航拍,基本不用超视距飞行,所以图传不用太好,玩激情,那就穿越机,大疆,和你现在的配置都不行。还有你现在的配置,不上不下。带狗,动力多余了,其实450机架加2216就足够了,带微单,你这个配置又带不起。不太建议用大疆,集成度太高,你可以看看大疆的拆机图,里面就是一块电路板,炸坏就的换全套。你在看看电池的价格。也是不小的开支。要是你只打算带狗随便玩玩,那就450机架加2216电机,全套下来不用2000元,遥控还可以玩玩穿越机啊!固定翼啊什么的,以后维修很便宜,要是准备玩专业航拍摄影,那么至少的用600以上的6轴机架才可以带微单。

网友:
直接上精灵吧。带着方便也简单

网友:
我一直认为DJI的卖点就是会飞的云台,摄像头和云台是它的特长。说实话飞控和遥控 动力什么的基本没啥优势。然而稳定的云台和高素质的摄像头都是很贵的说,一个你把3P减去gopro4价格还有多少,再减去一个可用运动的云台看看还有多少。所以其他的真是不值钱。组装前先要确定你的云台和摄像装备  航拍一切围绕云台和摄像头设计这也是DJI设计的初衷

网友:
新手刚入坑 我的想法是先组个便宜的机子 日后升级的时候 能保留的就一步到位  不能保留的 易损的 上便宜的 不上图传 先飞利索了 玩明白了 再升级

PS: 大疆维修真的好贵...

网友:
diy已经穷途末路

网友:
精灵炸一下好几千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00不便宜啊!!你配齐下来远比精灵3贵了!再怎么你不配个h3-3d?,不上个狗3?不用个上千的遥控?不上图 ...

怎么改可以把精灵3改成5公里遥控距离啊?我目前的P3A估计最多也就是个1公里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说自己的观点,玩航拍,基本不用超视距飞行,所以图传不用太好,玩激情,那就穿越机,大疆,和你现在的配 ...

自组玩航拍2000整套怎么配啊??我花6000多了航拍还是个渣渣啊!,狗3或4多钱?航拍云台你不用上千的能行?遥控不用9通或以上的?不要osd?不要图传跟监视器?航拍你不入v2级别或以上的商品控你敢飞!这样下来样样都快2000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组玩航拍2000整套怎么配啊??我花6000多了航拍还是个渣渣啊!,狗3或4多钱?航拍云台你不用上千的能行 ...

论坛里多的是嘛!我自己的也是便宜货。玩玩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