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了2个口粮,给极品山寨480

楼主(2016-03-20):
一直飞山寨自改480,之前用某牌1500电池实在感觉重了,可能是450PRO机身缘故,实在不太好飞,出之!
今天换了352桨,新换电池,(重量确实诱人1300的电池不到210克!先慢充慢放几下吧。然后~等待试飞
还是来点图片
新入的口粮

看图片就知道,要多山寨有多山寨,但是确实好飞!

小机飞行者,大机勿喷!!!!!!

网友A:
头罩罩的住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罩的住1500?

450PRO V2罩的住

网友:
450级别飞好了也非常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罩罩的住1500?

改孔就行,我的450sport用男爵1500,小飞机超配后直接调皮得不行。

网友:
颈椎病神奇的好了

网友:
慢充放几次没必要

网友B:
有劳闻鸡哥到时告知一下1300能飞多长时间3d以及油门、转速

网友C:
瘟鸡,我都忘了我那还有2块瑟福1550 45C   你拿去操吧

网友:
很好的配置啊,山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瘟鸡,我都忘了我那还有2块瑟福1550 45C   你拿去操吧

1550的有点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劳闻鸡哥到时告知一下1300能飞多长时间3d以及油门、转速

没有实际的转数数字,一般V3 定速83油门电机460MX,其他电机没具体试过!飞3分钟到3分20秒没问题。当然不是全程作死的动作!之前1200的格式和达普能飞3分钟下来还有3.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实际的转数数字,一般V3 定速83油门电机460MX,其他电机没具体试过!飞3分钟到3分20秒没问题。当然不 ...

谢谢分享!植物拍英菲尼迪的1550 应该会比较重...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植物拍英菲尼迪的1550 应该会比较重...继续关注....

虽然改了大桨和尾管长度,但是由于450PRO机身结构,造成电池位置和450L X3等摆放的差异(个人认为),所以用1500的电池,一直感觉飞机稍笨了一些!
不过植物1550  重量在250左右比我之前用的1500的电池还要轻30克左右,虽然没试过但感觉应该要好些!还有之前用362桨,现在改成352桨(还没试飞),应该动力要好些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改了大桨和尾管长度,但是由于450PRO机身结构,造成电池位置和450L X3等摆放的差异(个人认为),所 ...

电池位置影响重心影响飞行手感,之前好像也有人跟我的贴提过这个问题。技术得达到那个层面才能感觉出来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位置影响重心影响飞行手感,之前好像也有人跟我的贴提过这个问题。技术得达到那个层面才能感觉出来{: ...

之前用270克电池,现在改210克,轻了60克很可观!在加上改352桨,我相信肯定比之前好飞!

楼主:
各种山寨组合,没什么好不好的,折腾出山寨的经验了!

网友:
就是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