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这船如何防水

楼主(2016-03-20):
新手入门,收了条二手,幸好在水池试过有心里准备,第一次下湖玩差点就进水沉了,现在问题来了1、这船低速的时候左右方向都不敏感,特别是左转,高速还行,啥原因呢。2、船盖的防水有什么好办法吗?难道每次出去都要带胶布,玩的小心翼翼的,还不如旁边玩玩具级的开心

楼主:
胶布都不顶用

网友:
楼主的手好大呀

网友:
棒子的旗子是亮点

网友A:
这种船胶带是必须的,电工胶布不行,金手指比较合适。
船舵装在右边,左转不灵也是必须的,因为比赛只有右转,这种船基本放弃左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船胶带是必须的,电工胶布不行,金手指比较合适。
船舵装在右边,左转不灵也是必须的,因为比赛只有右 ...

有道理啊,金手指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金手指是什么东西

一种高温绝缘胶带,学名 聚酰亚胺胶带 ,超薄防水。淘宝一大堆

网友:
金手指胶带

网友B:
防沉怎么不做,估计也无求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沉怎么不做,估计也无求援哦

如何做防沉啊,船头那塞泡沫吗

网友B:
用泡沫也可以,网上有得卖:防沉棉,我的O和求援船多安装这东西,确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泡沫也可以,网上有得卖:防沉棉,我的O和求援船多安装这东西,确保万无一失

学习了

网友C:
低速时,舵效差
右装舵,左转自然要差一些
胶带是必须的,普通电工胶带也可以用,但是需要2CM以上的宽度
金手指,就是高温电工胶带
这小艇,我当初用外转电机,调整左右重量之后,是完全可以利用电机惯性自翻的,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时,舵效差
右装舵,左转自然要差一些
胶带是必须的,普通电工胶带也可以用,但是需要2CM以上的宽度
...

,收回来时候是可以自翻的,原来是新西达不知多少kv的外转电机。现在我嫌它慢,更新了70a双向电调和3900kv的内转无刷马达,这配置可以么,自翻和马达内转外转关系大吗,配重的我懂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回来时候是可以自翻的,原来是新西达不知多少kv的外转电机。现在我嫌它慢,更新了70a双向电调和3900k ...

外转子惯性大一些,相对容易自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