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210的一路,记录于这篇帖子。室内飞行手部操控视频

楼主(2016-03-20):
飞行测试视频  -----  5楼
调参改出无头飞功能 试飞视频 -----  17
室内操控练习,手部操控视频 ---- 44楼
练穿越机的模拟器  ---- 49楼

Devo7设置飞机参数
Devo10设置飞机参数

没玩过竞速穿越机,今年看到华科尔出的这个F210,主要是看到那个飞机撞碎玻璃墙的视频,坠地后在水泥地上翻滚了那么远,还能正常飞。 这颠覆了我对耐摔的概念,以前看什么飞机的广告,从几十、一百元的红外遥控玩具到几千的航模,都喜欢在宣传上加个“耐摔"。实际上真正航模也不是摔着玩的,那些六通直升机,只要不是很小的,每摔必修,最起码是叶片废了。像视频里那样如果是真实的,我很愿意尝试下这个F210。
第一次玩竞速穿越机,看了网上的比赛视频,很是神往。就用这帖子做个记录,一点点写,从入手飞机,开始练习,到以后怎么升级它,怎么练FPV飞行,记在这里。

收到飞机,外形和做工还是满意的,感觉比之前华科尔的产品更注意细节,更有品质。电调是这种模块化的,不用焊接了,我喜欢。电机固定板很厚实,整个飞机有一种敦实的感觉,看上去就耐摔的样子。

不过这个摄像头的俯仰角度要手动,松紧度还需要用螺丝刀来确定,我想在fpv飞行时前进时机身倾斜朝下,会不会看不到前方。实践了一下,我把镜头就水平的朝前方,反正相机有点广角的,能看得到前进方向的物体。不知道那些fpv大师在这个上面有什么讲究没有。可能就是自己习惯了,把视角练熟就行吧。

看见厂家视频里的一个男孩把飞机甩向天空,然后拿控的人让飞机在空中起飞,觉得神奇。 以前玩直升机可从来没这么玩过。 还有油门,玩直升机和航拍机,收了油门都会叶片继续旋转的,这个却是收油就停转。 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新鲜的地方。  回头继续,看一个人居然给它调参,调出了无头模式,还能遥控bb响,这样的话飞机掉草堆里,打开bb响就好找飞机了。我也要调出来。

网友A:
这硬广啊。。。。

网友:
这外漏的电调线看着都让然蛋疼

网友:
纠结F210还是vortex 250pro?感觉都不错

楼主:
恩,这个外露盘着的电机线,还有从外面就能看到的电路板上的焊接点。 而且焊接还不是那么漂亮。(我觉得一个一个焊锡点圆润饱满的才漂亮)。不过,电机线不这样走,也没别的办法吧,弄个框把它们穿在里面,又增加重量、工艺、成本了,我感觉这个线裸露并不影响使用和耐摔度。 暴露的焊点,我倒是觉得会不会有短路的隐患。  至于防雨防水我倒是没有想过,用什么电机都不可能让你下雨天还能飞。
这个电机固定板我觉得是比较扎实的。

楼上说的 肥鲨 vortex 250pro 我没有玩过,我只能说我对210的好坏感觉,它前面还有金属的灯罩,等于是保险杠的作用了,应该耐撞。不过我还没有摔过它,估计要等我练习fpv时肯定少不了撞杆。 下面我玩它的视频,我家这小区里肯定没法练FPV的了,得跑到没人的空场,我打算跑潮白河的河床上,插2根杆子,绕杆

网友B:
我都第二次翻修了 也没吹的那么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第二次翻修了 也没吹的那么耐摔

我觉得它设计结构和用料上是比我其他飞机结实的,不过也不可能摔不坏吧。看是怎么摔的了

网友C:
可不可以像直升机那样自旋翻啊?那样就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像直升机那样自旋翻啊?那样就牛了。

从它原理上就不能做直升机那样的自旋翻。 直升机能够往头顶吹风,它只能向下方吹风。顶多靠惯性翻一周。 翻到头朝下时你还得收油门,翻过来了再补油

网友:
这样的结构耐撞?撞上的能量往哪儿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硬广啊。。。。

赞~~我也觉得这段时间花坑这鸡鸡很多水军....而且照LZ描述的 也像水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硬广啊。。。。

再收回下觉得~~看完视频 我就**肯定LZ是水军了~

楼主:
哈哈,有的人很无聊啊。我之前玩航拍机的,那太稳了,就航拍用速度不快,也不能翻跟斗什么的,这个是我第一次玩到穿越机,很新鲜,我觉得它是怎样的就怎样写呗,其他穿越机我也没玩过,你要觉得它不好,别买,或者可以说说它的缺点,我也在使用中注意一点,干嘛一副愤愤的样子跑来骂人。  至于结构是否耐撞和哪里解力,我觉得只要飞机轻,结构紧凑,材料尽量扎实,就耐撞了,楼上的可以说说你觉得耐撞应该是什么结构?
模友给了调参软件了,不过刚工作完现在太晚了明天再试试怎么调参。无头飞并不在意,我就想让bb响能遥控。有玩这个210的朋友一起交流就行了。 对了,有给这机加gps经验的吗

网友:
也想问一下,F210加GPS的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它设计结构和用料上是比我其他飞机结实的,不过也不可能摔不坏吧。看是怎么摔的了

这倒是真话

楼主:
应该是能加gps的,我慢慢学习。今天把CF调参软件看了,可以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f210飞机改出航向锁定的功能,bb响也能遥控发声。这2个功能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到院子里试飞了一下,挺高兴的,预想的效果都实现了。下面是试飞的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能加gps的,我慢慢学习。今天把CF调参软件看了,可以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f210飞机改出航向锁 ...

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怎么调出无头模式和BB响的,这个对新手很有用。谢谢!

网友E:
就是调无头飞时,为什么要调出MAG,没有MAG行不行呀?

网友:
会服也在卖这个么?掌柜的视频看了不少,挺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怎么调出无头模式和BB响的,这个对新手很有用。谢谢!

最近有点忙,几天没来。 我做了一个详细说明,你加我微信 ma-chi 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调无头飞时,为什么要调出MAG,没有MAG行不行呀?

应该不行吧,最近有点忙,你可以试一下,不开MAG。
我以前以为无头飞必须是有gps模块,这个飞机没有gps,当听说调参下飞控就能无头飞时,一开始我还不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最近有点忙,你可以试一下,不开MAG。
我以前以为无头飞必须是有gps模块,这个飞机没有gps ...

星期六试了一下,没有开MAG,也可以无头飞,有空您也试一下

网友:
有研究出可以上Gps的吗?

网友:
怎么调无头飞,交交呗。我也想学习

网友:
我也想学无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最近有点忙,你可以试一下,不开MAG。
我以前以为无头飞必须是有gps模块,这个飞机没有gps ...

无头是依靠指南针,或者叫做地磁,mag是磁性的缩写,GPS只能知道在哪里,朝向哪里得依靠指南针

网友:
求具体调无头喝BB响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头是依靠指南针,或者叫做地磁,mag是磁性的缩写,GPS只能知道在哪里,朝向哪里得依靠指南针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调参

楼主:
加微信交流就行,发个教程,不清楚的语聊问

网友G:
你好 我是用D7控的   调好以后 ,我的遥控一开机就一直响 , 左边油门一直最低 , 屏幕显示TH50%,要按右边打下才不响...然后和F210机子对频成功 可是就是不能启动 !这是为什么呢>>>????求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是用D7控的   调好以后 ,我的遥控一开机就一直响 , 左边油门一直最低 , 屏幕显示TH50%,要按右边 ...

好像就是今天晚上微信问我的这位朋友。 已经解决了哈,就是摇杆模式无意中被换成 mod1 (日本手)了,所以要把右边的摇杆按到最低,开控后,去系统设置里改回 mod2 (美国手),就正常了。
就是注意下以后改动了什么东西心里要有数

网友:
还不是很清楚如何调出无头

网友:
楼主这调参软件不错

楼主:
有的朋友太心急,刚开始玩,感觉控制不好飞机,就琢磨是不是飞机有问题,是不是遥控器设置不对,甚至在怎么设置都没搞明白就把遥控器复位了,然后导致对不上频。这都用错了时间,飞机到手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视频里别人飞得稳是因为飞多了手法熟练了,不要浪费时间琢磨些没用的,有空多飞一飞,循序渐进练习,积累了飞行时间你也可以控制到很稳。 拍了个我室内飞行的手部操控视频,就是最简单的devo7标配

改天找时间拍室外飞行的。这个f210出了3D版了,等零件来了分享改装升级3D版的步骤

网友G:
服了。。看了视频以后无言以对。。牛。。。

网友H:
我是新入模,看完楼主的这个帖子,二个感受:
1、楼主演示的一些训练方法,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讲解新手要怎样做,讲的很到位,让人有了方向和信心,比看哪些FPV的有用;
2、华科尔F210,不是以前看到的大部分模友说的那么XX,稳定性和用料应该是不错了。贵是贵了点,但一个商品机,总不能要求它和组装机一样纯零件费相加吧?我有些倾向于这款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大把时间去买零件、焊接、组装、调参。我相信,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自己去组装,来回折腾化的钱不会比买一个商品机便宜。毕竟厂家的东西,是生产线上出来的,比你自己焊接的品控会差吗?调参会差吗?当然,某某组装的飞机,秒杀商品机,但那是花了多少时间、心血、失败和金钱堆积起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服了。。看了视频以后无言以对。。牛。。。

没什么,循序渐进练习,就是手部动作精细点就行了,您多飞飞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新入模,看完楼主的这个帖子,二个感受:
1、楼主演示的一些训练方法,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讲解新 ...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是的,其实练基本功不在于玩的是多贵性能多牛逼的机器。
参加竞速比赛的可能都还会根据比赛规则来选择电池容量,机架大小,用的电机和叶片等等,绝大部分玩家其实不想费这么大劲的,就是想体验飞行体验fpv。有的新玩家,还没有入手没有玩过航模飞机,但就是纠结在你这个飞机飞行速度有多快啊,遥控距离能不能到2公里啊,飞行时间能不能靠换个大电池能飞上20分钟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速度是多少,来个100公里每小时的,真这么去飞吗?性能不错,维修换件容易,配件经济实惠容易买到的就好了。

楼主:
入了个这种黄金战士模拟器,可以支持Freerider模拟器,用这个模拟器来玩穿越机有点意思。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玩这个模拟器
如果练f210的悬停,觉得不太适应,每次悬停都要摔飞机的,为了降低摔坏换件的风险,可以用这个模拟器先在电脑上适应下悬停操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能加gps的,我慢慢学习。今天把CF调参软件看了,可以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f210飞机改出航向锁 ...

哪里搞的中文版   给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里搞的中文版   给我个

微信联系我

网友(2016-06-28):
LZ有木有CF汉化版的 下载地址或者链接啊

网友(2016-08-04):
加楼主微信了

网友(2017-05-04):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D10调无头和BB响了,请楼主发个教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