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用dsm2卫星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华科尔D7e刷了G大固件,hcp100s 装了dsm2卫星接收,按论坛教程做主接收与卫星捆绑对频,然后卫星接收插飞机主板。遥控器可与卫星对频,但各舵没反应。请问有人试过G固件可以控hcp100s上的卫星接收吗?

网友A:
试一试油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油门反向

队频后主板与卫星的等都长亮,但各通道均没反应

网友:
注意油门通道,没记错应该是1通道是油门,另外油门的量要到-100位置,主板才可启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用卫星,通道变了的,找个卫星的设置文件试试吧,油门不在0位,自检都过不了吧

网友B:
好像以前有个模友也是用给力固件不行,重刷别的好了,你换个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以前有个模友也是用给力固件不行,重刷别的好了,你换个固件吧

应该是给力固件的DSM2协议与hcp100s不兼容,换futaba的控可以用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给力固件的DSM2协议与hcp100s不兼容,换futaba的控可以用卫星。

不兼容就刷别的固件,原版divetion还有mckay固件都可以,很简单啊,还要换扶他吧这么费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给力固件的DSM2协议与hcp100s不兼容,换futaba的控可以用卫星。

futaba用哪个协议来着?卫星不是都是DSM2的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用哪个协议来着?卫星不是都是DSM2的协议么……

卫星接收有DSM2的,也有DSMX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卫星接收有DSM2的,也有DSMX的

问题是futaba不支持这两种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futaba不支持这两种协议吧

朋友的futaba 控加装了dsm 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futaba 控加装了dsm 高频头

哦哦,后来想想也是的,这个主义不错~

网友:
s固件和m固件用dsm2协议对ar6200(dsm2)必须用默认的7通道,6通道无反应的。亲测

网友D(2016-04-29):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卫星灯常亮,主板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卫星灯常亮,主板灯不亮

卫星重新bind,dsm2选7通道。用mckay固件

网友:
曾经就有人说gale固件的dsm2玩mcpx无法对频。虽然大部分人用ds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