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发射天线用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6-03-20):
我的哈博森501飞机图传发射好像用的是铜管天线,而且天线安装在飞机的后面的腿上(竖插在腿的灯罩里)。发现飞机向前飞300米图传正常,只要一调头往回飞图传图像就没有了,是不是跟天线位置有关系?把天线移到飞机的肚子下面会好些?另外,发射天线换成蘑菇头天线(放到肚子下面)好不好?

网友A:
对头和对尾天线的角度可能不同,也可能返回的时候天线被机体遮挡,都会影响

网友B:
天线都不是全向的,必然有信号弱区甚至死区,多轴一般对尾的时间最长,所以图传天线一般都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和对尾天线的角度可能不同,也可能返回的时候天线被机体遮挡,都会影响

把天线移到飞机的肚子下面露在外面会好些吧?或者换个蘑菇头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都不是全向的,必然有信号弱区甚至死区,多轴一般对尾的时间最长,所以图传天线一般都在后面

铜管天线是全向的吧?那蘑菇头是全向的吗?

网友B:
一般所指的全向天线也只是在某一个区间平面内信号比较均匀,并不能做到整个三维空间信号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所指的全向天线也只是在某一个区间平面内信号比较均匀,并不能做到整个三维空间信号均匀

就是说铜管天线和蘑菇头天线的效果基本一样?

网友B:
我回复不起,只能留言了。。。不能说哪种类型的天线效果就一定好,还得看做工和材料,天线的尺寸和形状对信号影响很大的,外观的差别可能看不出来,但用仪器一测就能分辨好坏了,棍子的应该是最差的,一般用得最多的都是三叶草吧,加个壳子就是蘑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不起,只能留言了。。。不能说哪种类型的天线效果就一定好,还得看做工和材料,天线的尺寸和形状对信 ...

好像蘑菇头天线分三叶草和四叶草,发射用三叶草还是用四叶草?卖家说都可以。

网友:
发射是3叶草,接收是4叶草

网友C:
三叶草天线 , 最佳安装在机底 , 菇头垂直指向地面 , 那个方向都没差了 ,  没脚的机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草天线 , 最佳安装在机底 , 菇头垂直指向地面 , 那个方向都没差了 ,  没脚的机就没戏了

请问,图传铜管天线应该怎么安装?飞机原装图传天线是在电机下垂直安装,而遥控的铜管天线是在飞机肚子下面水平安装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草天线 , 最佳安装在机底 , 菇头垂直指向地面 , 那个方向都没差了 ,  没脚的机就没戏了

正在给飞机加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传铜管天线应该怎么安装?飞机原装图传天线是在电机下垂直安装,而遥控的铜管天线是在飞机肚子下 ...

铜管天线垂直指向地面 , 效果好点 , 没被机身挡便行 , 遥控接收天线 , 若是单天线也是垂直指向地面 较水平好点 , 双天线就一垂直一水平好了 , 别大接近图传天线就行

网友D(2016-12-08):
看来3叶的天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3叶的天线不错

3叶天线卖的价格差的特别多,是不是价格高的就肯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叶天线卖的价格差的特别多,是不是价格高的就肯定好?

也不一定贵就好。自己动手做一个才几快钱。

网友E:
对于图传发射天线来说,一般选用全向天线来应对飞行姿态变化(旋转、倾斜等)造成的信号变化。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都是全向圆极化天线,有类似于苹果一样的辐射方向图,在水平面上辐射是全向的,在最顶端和最下端辐射几乎为0,因为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也较低,因而比较受欢迎。但是通过软件仿真来看,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圆极化特性并不高,交叉极化抑制能力有限,但还是可以满足一般应用需求。自己动手做此类天线,建议先进行仿真再加工,有的参数对天线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天线特性不好,即使“形”似,但“神”不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图传发射天线来说,一般选用全向天线来应对飞行姿态变化(旋转、倾斜等)造成的信号变化。三叶草和四叶 ...

楼上的朋友内行人

网友(2018-04-22):
飞机端的发射天线当时我是用5dbi的平板天线,接收端是12dbi的平板天线,距离可以超出1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