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控回家求安慰

楼主(2016-03-20):
刚装的dl265套餐。中午户外试飞,直线600多米高度100米左右目测,突然失去图传信号变雪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知道最后掉在河里还是被人捡走了,反正赶过去坠机地点渣渣都可找到求安慰,顺便问一下minicc3d飞控能接什么样的osd?还有gps和定高用什么?刚接触图传,以前一直玩电直,不是很了解。dl265机子还是不错的,飞控也稳,就是套餐里的机载天线感觉很一般,上天后总是有横纹,这次事故不知道是否和天线有关。附上雪花前的图传照片,最后一秒有个光圈爆闪,然后就雪花了。当时离地目测还有50米。

网友:
你拿穿越机当航拍机玩啊

网友A:
一个穿越机飞那么高那么远!唉节哀节哀。请把航拍的活交给航拍机去做吧,穿越机就适合穿越树林一类。

网友B:
穿越飞个1米高就行了,你飞那么高,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C:
哥们,你帖子发错地方了!这里是穿越机!

网友D:
穿越机最多高度不超过30米,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200米!你非要吧穿越机当航拍机,这怎么行呢?除非你把图传换掉,再加增程,这样你飞高飞远都不用怕了!

网友:
貌似去年有个视频,一位大神是把穿越机搞了个穿云!!!(有视频)

网友E:
节哀。以后自己注意吧,不怪穿越。

网友F:
安慰一下我十几天前飞丢了一架天行得1900(带全套FPV设备),提控回家。

网友G:
好歹上个能回家的飞控吧 , 飞多远也行 与楼主同一鸡架

网友H:
600m远100m高...楼主你要飞向火星?

网友I:
  你真逗···你把穿越机当成固定翼FPV 玩  这不是作死的后果嘛·····
穿越3米高速 50-80米远就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帖子发错地方了!这里是穿越机!

哈哈你比我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最多高度不超过30米,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200米!你非要吧穿越机当航拍机,这怎么行呢?除非你把图传 ...

学习了。我以为这点距离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歹上个能回家的飞控吧 , 飞多远也行 与楼主同一鸡架

求飞控osdgps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600m远100m高...楼主你要飞向火星?

火星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真逗···你把穿越机当成固定翼FPV 玩  这不是作死的后果嘛·····
穿越3米高速 50-80米 ...

受教了,以后不敢飞这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慰一下我十几天前飞丢了一架天行得1900(带全套FPV设备),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哀。以后自己注意吧,不怪穿越。

它真的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飞个1米高就行了,你飞那么高,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

si了在zuo,给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穿越机飞那么高那么远!唉节哀节哀。请把航拍的活交给航拍机去做吧,穿越机就适合穿越树林一类。

一时看fpv视角好有意思,就慢慢飞远了

网友K:
应该在遥控器设失控保护,以保障没信号的情况下模型不会飞走。

网友:
用穿越飞这么高,LZ也是牛人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以后不敢飞这么远了

cc3d是没有gps的,接上了也只能显示坐标,无法返航,穿越机的飞控就不要想gps了,要吗用航拍机飞控装穿越,那样手感会很差,osd可以有,几十块钱,你最大的失败就是不清楚图传距离情况下飞远,接收用平板14dbi角度要求高,有可能是超过角度,我就算要用穿越飞远也会先图传拉距,观察好地形,以前我也是玩直升机的,后来玩固定翼,玩过十几架飞机0丢

网友M:
没返航也敢飞这么远,
NZND,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在遥控器设失控保护,以保障没信号的情况下模型不会飞走。

控应该还是有信号的,但发现图传没信号后,我就没有操作了。现在想想应该立马大油门拉高看看图传信号能否恢复或则能目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cc3d是没有gps的,接上了也只能显示坐标,无法返航,穿越机的飞控就不要想gps了,要吗用航拍机飞控装穿越 ...

我离你很近啊有时间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返航也敢飞这么远,
NZND,哈哈

第一次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以后不敢飞这么远了

楼主用的200mw的图传吧,600mw这个距离无干扰情况是不会丢失信号的;十天前同样飞丢的深刻地领悟到,超视距飞行之前最好做遥控和图传的拉距测试,测试得出个极限距离后,心里好有个数。
我上次飞丢是因为接收天线折断未处理,结果短距离内遥控丢失,飞机不受控地向外飞去,全程图传清晰..所以遥控和图传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忽视,否则代价你我都懂的。

网友:
节哀吧,
第一次肯定很冲动,难免的,
要尽量压制自己的欲望,哈哈。
再装台吧,以后200米范围内飞,
话说我看屏幕飞了段时间现在都不看了,
穿越当成固定翼飞航线了,绕圈圈

网友O:
1. 飞得太高太远
2. 穿越机mini小图传, 性能不行
3. 接收天线不好, 起码用肥鲨或者平板
4. 穿越机飞控一般没自动返航功能

网友:
穿越不是用来飞远的。   一般我们穿越机 也就飞个半径200米差不多了

网友:
穿越机飞这么远...

网友:
F450 AT9 TS835 距离1500米小小雪花

网友:
楼主我比你还远些,同款机架MINICC3D,我在发电站下游 把机机飞到大坝上面,光顾着看景色了,越飞越远 然后就雪花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天手感还贼好,贴水面飞,各种惊险,周围好多人看,那B装的不是一般的吊,架着山狗录像,回来还想着吧视频发上来呢,结果、、哎。 后来我媳妇一语道破天机“人胀没好事”    以后再也不装B 了,认真、小心对待每一次飞行。

网友:
提空回家好可怕啊

网友K:
失控保护还是要设的,论坛上有大神发表的文章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用的200mw的图传吧,600mw这个距离无干扰情况是不会丢失信号的;十天前同样飞丢的深刻地领悟到,超 ...

套餐里是600mv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O:
1. 飞得太高太远
2. 穿越机mini小图传, 性能不行
3. 接收天线不好, 起码用肥鲨或者平板

图传是600mv的,接收用的鹰眼锐视7寸旗舰版带14平板蘑菇双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失控保护还是要设的,论坛上有大神发表的文章可以参考的。

失控保护我有设置,但图传丢了,控还有信号,当时一紧张,也没想起来关控,但如果关了控,掉下来砸到人也不行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图传是600mv的,接收用的鹰眼锐视7寸旗舰版带14平板蘑菇双天线

不应该呀,600mw 净空拉距很远的 ,至少1500-2000米吧,看来新机真有必要做遥控和图传拉距测试,不然可能一个天线接头松动就丢失信号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以后不敢飞这么远了

超视距需要留空时间长的
5分钟的 还是在近处飞飞就好了
毕竟飞起来的东西是票子组装成的
一般多轴不适合超视距除非你测试过拉距,留空运动时间长。
安全,不炸,不失控,玩着爽,带着回家才是最终目标

网友:
我的掉湖里啦

网友:
目测至少600人民币木有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是600mv的,接收用的鹰眼锐视7寸旗舰版带14平板蘑菇双天线

这么好的配置还飞丟。。。

网友:
看来你媳妇还很疼你,没事,再接再厉。下一台就会好分多了。

网友:
估计是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视距需要留空时间长的
5分钟的 还是在近处飞飞就好了
毕竟飞起来的东西是票子组装成的

用的3s2200mha电池,飞过几次悬停练习,都在8分钟以上电压回传报警3.6v,下来实测还有3.7以上。大意了。还是飞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应该呀,600mw 净空拉距很远的 ,至少1500-2000米吧,看来新机真有必要做遥控和图传拉距测试,不然可能 ...

估计是降了高度,有建筑物遮挡信号盲区

网友:
再接再力

网友:
穿越航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我有设置,但图传丢了,控还有信号,当时一紧张,也没想起来关控,但如果关了控,掉下来砸到人也 ...

一关控,模型就会掉下来就有机会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