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2的HDMI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3-20):
新买的肥鲨HD2,用自带HDMI线和转接口,连接电视机顶盒。画面闪一下,然后就画面了。求助下,如何破呢。
ps:已经搞定,是肥鲨自带hdmi转接头问题。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网友A:
估计是硬件解码的问题吧!你把肥鲨当视频眼镜用来看电影??这个貌似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硬件解码的问题吧!你把肥鲨当视频眼镜用来看电影??这个貌似不支持吧!

不是用来看电影。只是因为官方有说支持HDMI,刚买的,就想测试下。

网友A:
还有就是这个HD2只支持720P!是否你的输入信号是1080P的信号呢?如果是,那就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这个HD2只支持720P!是否你的输入信号是1080P的信号呢?如果是,那就是不支持!

我还真不知道。我的电视机顶盒是否是720p的。我刚才接小蚁运动相机。也是不行的。没画面。

网友A:
小蚂蚁是1080P的哦!你调整720P 30帧的模式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蚂蚁是1080P的哦!你调整720P 30帧的模式再试试看!

在输出那调整是吗。貌似没有720P 30帧的。只有60的。还是不行。

网友:
你是看到画面了?

hdmi模式,需要关闭图传的信号,眼镜底部有个rx的开关,关闭才能看hdmi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