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双体风动船狂奔

楼主(2016-03-20):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wNjM0MTI5Mg==.html配置: 飓风2216kv900正反电机,1045多轴正反桨。 8000mAh的4s电池

楼主:
风动船上岸狂奔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wNjMzNzk0OA==.html

网友A:
怎么做的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双方

参考多轴做法

网友B:
赞一个
楼主发几张照片欣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楼主发几张照片欣赏一下吧

建造和首航成功 第一次造船

网友C(2016-05-08):
请问电调直接插接收吗?不需要用到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调直接插接收吗?不需要用到飞控吗?

电调分别插接收做混控,不用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