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rg831b接收机的失控问题,几个月的心血成为一堆废渣

楼主(2016-03-20):
小弟用的JR xg14(一年半前买的),之前使用jr的rg731b接收机,飞直升机时出现过一次接电后尾舵机无反应,其他舵机正常。再插电就好了,很久之前的事了,当时仔细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于是也就没太在意。往后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小弟今年大二,参加学校的科创比赛,因飞机需要8个通道,于是在试飞前一天购买了原厂的rg831b接收机,试飞前一晚,发现通电后前轮转向舵机无反应,其他舵机正常。重插电后好了,自己检查也没看出问题,当时连续通宵了好几个晚上,脑子反应慢,精神很不好,也就没太把这事当一回事。

试飞的时候,全油门上天,爬升一次正常。离地十几秒后,突然失去动力(用的双90涵道,看录像像双发均失效,但仍旧有舵),此时离跑道已远,迫降无望。惨烈炸机。

捡回尸体后,外观上电调和电机均正常,接电,将电池放至没电,无问题。试飞前做过好几次动力持久测试,放至电池没电,电机电调均正常。再实验,突然接收机内部的等开始快闪(用过JR的都知道,他的接收机比较特殊,必须连一个卫星天线,闪的灯是主接收机内部的灯。),全舵机失效。
小弟在这以人格保证,作为一个入魔多年的老模友,加上大学学习的是飞行器设计,有着极其严谨的精神,试飞前的检查可谓无微不至,不带任何隐患上天。

以上,全部,明天等上班后联系jr售后。不过这种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是想问问模友,有出现这种某一通道失效的现象么?附上遗照和炸机照

网友A:
没动力能控制不是接收机失控了,是电调保护了。是过热还是电流太大电调顶不住还是电池顶不住。建议上天前地面全油门测试。

网友:
有俩831在直升机上服役,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动力能控制不是接收机失控了,是电调保护了。是过热还是电流太大电调顶不住还是电池顶不住。建议上天前地 ...

这个问题我上天前考虑过,试飞前做过动力持久测试,电池放置没电,没问题。这种测试做了好几次。炸鸡后也做了,也没问题。

网友B:
电调保护了 动力问题   舵有 就是没有失控。电子配件配置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保护了 动力问题   舵有 就是没有失控。电子配件配置说下

谢谢亲,不太会是电调保护,起飞前作过测试,将电池放置没电,电机电调均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亲,不太会是电调保护,起飞前作过测试,将电池放置没电,电机电调均正常。

涵道:飞翼90涵道  22.2v下电流82a
电调:好盈飞腾100a(选择时担心撑不住电机,故做过多次动力测试,均表现正常)
电池:男爵3300mah 40c 两组

网友:
多大电调。什么涵道。

网友:
满油门放电吗?

网友:
楼上几位,人家之前说了有过几次插电无反应和控制中无反应的情况,应该排除动力系统电调保护的原因了。JR的东西没用过,但再好的东西不排除有意外的情况。

楼主:
恩对的,满油门放电

网友:
轻木象真机。损失不小了。不过没炸到人万幸!!!

网友:
你只要有舵量那就不是失控  失控你打舵跟本没反应。

网友C:
飞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很漂亮啊

网友:
哎,可惜了这飞机

一直用831,没出现过失控,是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jr的问题 在论坛是不能说的,失控问题很多,但是铁粉多,商家势力也多,总代也在论坛盯着。亲历一次,只知道远离jr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很漂亮啊

自己设计制作的

网友:
电调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制作的

可以可以,手工真棒!

网友:
".... 有着极其严谨的精神,试飞前的检查可谓无微不至,不带任何隐患上天。"值得学习,但做到很难呀。你设计制作的这款飞机太棒了

网友:
自己做的飞机炸了真是可惜

网友:
你的飞机太棒了。

网友:
任何电子产品都有失控的问题!只能说楼主,也许让你碰上了。

网友D:
JR一般失控的记录并不大,楼主的这种情况不太像是失控,倒像是保护了。一直用XG7

楼主:
常规来说,这种情况像是电调保护,但如我文中所说,试飞前和炸鸡后的电机电调持久测试均正常~所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一般失控的记录并不大,楼主的这种情况不太像是失控,倒像是保护了。一直用XG7

常规来说,这种情况像是电调保护,但如我文中所说,试飞前和炸鸡后的电机电调持久测试均正常~所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动力能控制不是接收机失控了,是电调保护了。是过热还是电流太大电调顶不住还是电池顶不住。建议上天前地 ...

说的正确,无动力能控制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JRXG8的控,831B接收,飞500直升机,同样出现过两次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炸机。我飞悬停和温柔航线,每次下来摸电调都感觉不到任何过热的迹象。把控和接收寄回厂家检测,答复是:一切正常。所以我放弃了飞直升机,改飞泡沫固定翼了,失控了就不要,损失小。

网友:
我就说个我的例子,板机装831接收,各种抖舵,检查半天都查不出原因,最后发现831天线竟然跟电机线扎在一起,取掉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强烈慰问下~

网友:
你电调保护了!
不是失控的问题,831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可以的,我这之前飞场开演唱会,各种2.4g无线麦,对讲机的干扰,JR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失控的

网友(2016-05-04):
DX9 DX18 加 原装9020 以上通道全卫星 接收  有效距离内 失控(非干扰)我 直播吃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