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reset 何解!?

楼主(2016-03-21):
拨模拟线不行,空格不行,怎么去掉这恼人的窗口!

网友:
重開 飛機摔壞的時候改按x
我g6.5都這樣搞

网友:
控制器里面把遥控器各个通道校准一下

网友:
按一下usb解密狗上的按键

网友:
先进软件后开控

网友:
软件上重选一下遥控器

网友:
遥控发射器关机再开机就没有了,一般是第一次复位的时候会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