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飞控感度参数调整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1):
本人UAV H680机架,朗宇3508 380KV电机、飞越15寸折叠浆,使用6S电池,起飞重量约为3Kg以内,最近风比较大,起飞后发现飞机有轻微晃动情况,想请教下各位大虾,针对我这个配置感度参数大概需要调整到多大范围,才能对轻微晃动或者说抗风能力有所改善,先谢过。

网友A:
3508用12-13寸桨合适!15寸抗风不行!要用15寸用4110或4112电机!

网友:
楼上的,我3508都是用的1455桨,600轴距的机架,小桨效率低了(参见厂家的力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用12-13寸桨合适!15寸抗风不行!要用15寸用4110或4112电机!

意思是我的电机和桨不匹配,和飞控感度没有关系?目前的配置暂时不想动了,那么能不能通过调整飞控感度来改善抗风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的电机和桨不匹配,和飞控感度没有关系?目前的配置暂时不想动了,那么能不能通过调整飞控感度来 ...

你首先要确定是晃动还是抖动!抖动可以降低感度,晃动就是抗风不够!3508上15寸本来抗风就不行!动力冗余不够!要么换13-14寸桨,要么升级4110以上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是晃动还是抖动!抖动可以降低感度,晃动就是抗风不够!3508上15寸本来抗风就不行!动力冗余 ...

确定是晃动,那么看来只有换电机这一种办法解决喽?

网友:
配置跟我以前配得好像,用1555或1655蜻蜓桨,蜻蜓桨虽然比较耗电但相对的抗风,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晃动,那么看来只有换电机这一种办法解决喽?

还要看看你用的什么飞控!飞控不好也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你用的什么飞控!飞控不好也会晃

NAZA V2

网友:
v2没问题的!我还是用的v1呢!!

网友(2016-04-26):
确实是飞机配置有问题。600以上的飞机,却用3508电机,明显动力不足。我以前用3508电机,只用的12寸桨

网友:
直接上X8抗风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