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I6 中文对照表 【感谢】

楼主(2016-03-21):
   主菜单
Model  select            选择储存的飞机
Model  name            飞机起名字
Type   select             机型选择
Model  copy             模型复制(参数)
Model  reset             模型重置

RX     Setup            接收机设置
AFHDS  2A              天线选择(频率)
RX  Battery              接收机电量 报警
Failsafe                    失控保护 (各通道断电复位)
Sensors  List            传感器列表    x
Choose  sensors     传感器选择    x
Speed-distance       速度与距离    x
i—BUS  Setup          扩展数据      x
Servos Freq             舵机频率      x

Trainer  mode             教练模式
Student  mode            学员模式
Sticks  mode              操纵杆模式 (1¤ 3   2¤4)
LCD  brightness            LED屏亮度
Firmware  ver.            遥控器版本
Firmware  update         遥控器版本 升级
Factory  reset             工厂设置  恢复

   设置
Reverse                    各通道反向设置
End  points               舵机最大行程
Display                      显示各通道情况
Aux. channels            为5.6通道选择一个按键
Subtrom                   微调
Dual  rate/exp.          1.2.4通道曲线(对减少中心位点灵敏度有用)
Throttle Curve            油门曲线(可减少油门灵敏度,且保持线性)
Mix                            混控( 我飞F22都不需要打开)
Elevon                       副翼混控 (我飞F22需要打开)
V  tail                         V型尾翼2.4混控比例
Switches  assign         拨动开关分配(Fly mode飞行模式,idle mode空闲模式,Thro hold油门锁定)
Throttle  hold            油门锁定.开关

网友A:
i6改锂电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改锂电有什么好的方案

各位模友不要擅自去改装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模友不要擅自去改装锂电。

好吧

楼主:
抱歉,我们不能擅自教您改装。如果自己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模友之吧看看。那你要你要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们不能擅自教您改装。如果自己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模友之吧看看。那你要你要答案

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i6改锂电有什么好的方案

我是用两块1200MAH的手机电池加一个7805

网友(2016-06-10):
i6遥控怎么设置。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