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T6锂电池使用改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21):
   O(∩_∩)O哈哈~,小编不能擅自教大家改I6改锂电 的方法。
不过像这些不用拆控改的遥控器嘛,还是可以简单教一下的.
大家往下面看

关于改装遥控器电池(富斯6通/天地飞6A或者6EX GT2/GT3B 等类型遥控器上面)的使用方法:

将连接的线焊在电池仓的电极片上.(不用拆控).
焊的时候注意正负极.千万不要搞反了.
注意看遥控器里面的两根线的颜色.红色对红色.黑色对黑色.搞反了会烧的哦!
凡是使用8节5号电池.并排装的电池仓.均可使用.

网友A:
为啥不能擅自教大家改I6改锂电 的方法    i6的我 直接上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擅自教大家改I6改锂电 的方法    i6的我 直接上5号充电电池

,I6遥控器的话,真心不建议,请理解

网友A:
怎么不出个如何加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出个如何加高频头的

本身遥控就是开源的,挖掘靠自己,工厂不出。自然有他的想法

网友A:
i6最新更新程序 都更新了什么啊   说是开源的 开源代码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最新更新程序 都更新了什么啊   说是开源的 开源代码在哪里

抱歉哦,至于开源码我无法帮你解答。至于官方更新的2015 10 15的固件是针对于早期购买的模友。只是重新帮他的遥控器进行优化。防止时间过久导致不精确等等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电压的问题……
gt3c遥控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4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电压的问题……
gt3c遥控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电压问题我也没办法解决。如果真的相差很大建议可以寄工厂检查,当然影响不是很大倒无所谓

网友:
是不是富斯装8节干电池的控,都可以直接上3S锂电?

网友C:
是不是富斯装8节干电池的控,都可以直接上3S锂电?不用降压

网友:
i6用了几板南孚后,果断把电池仓锯下来上了个DIY的3000mah的2s. 虽然板子上的线性稳压额定最高电压是8V, 2S充满会超, 但超得不多. 大不了充电的时候不要充太满.
除了电压测量超量程了,其它没什么大问题. 液晶背光也亮了, 声音也大了. 关键是忘关机2天,电量还很足啊.
而且i6电压可以测量到6.8V, 用来看2s电池有没有过放也足够了. 退一万步来说, 按i6用电池的速度, 2s充个几轮就能省出一套遥控钱...
坏了大不了再买嘛, 宁愿把钱用到摇控上, 也不能用到电池上啊, 太不环保了.
实在不放心的可以串个发光管,或是用铁锂也行啊...再不行,用1s也可以.
改天再引个头出来,升压供图传接收和显示器, 还可以共享遥控的开关...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富斯装8节干电池的控,都可以直接上3S锂电?不用降压

对,但是要上遥控器锂电池。别上飞机的动力电池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但是要上遥控器锂电池。别上飞机的动力电池哦

遥控器锂电,和动力电的锂电都是4.2V嘛,这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问一下i因为什么不能用5号镍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锂电,和动力电的锂电都是4.2V嘛,这还有什么不同?

遥控器的放电倍率是8C。你说说动力的放电倍率是多少呢,

网友:
放电倍率跟用电器还有关系嘛?只是说用电器需要电流大,才会放电电流大,再说遥控器不用很大的电流工作吧

网友(2018-10-11):
引用 楼主:
本身遥控就是开源的,挖掘靠自己,工厂不出。自然有他的想法

本身遥控就是开源的,挖掘靠自己,
---  不错啊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