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89mm改70mm涵道960mm翼展EPS T45(含图和视频)

楼主(2016-03-21):
半年前从联中淘的便宜涵道机T45,EPS的,自己改了70mm涵道。(注:便宜是有原因的!建议不爱折腾的慎入!详情见最后一段文字)

以下是部分飞行时的视频(请一位从未拍过照和视频的农民兄弟帮拍的,差!连降落都一点没拍到,只好把拍到的部分剪辑了一下,愿看将就看了):

再按惯例说下全重三围和配置:
起飞全重:1040克 (空机仅泡沫件就有590克,远不只商家标的350克!)
翼展:960MM,全长:1030MM,机高:400MM
重心位置:进气口向后140MM处(*注意!!!厂家说明书上写的进气口向后195~205MM是错的!抗爹的!按此调重心必炸无疑!)
配:KV3200电机70MM涵道套装(没拆开,不知电机具体型号,看来像是2836的)、50A好盈电调、ZIPPY 1600MAH 4S 35C锂电(能飞3分钟)、FS CT6B控+R6B接收+3个9克舵机(没开垂尾,方向只控制前轮)
还有飞行员是自己用EPS泡沫削的、机翼上的图标自己改过(原配的难看)。

此机可以说是我装过的机子中最劳心费神的机子之一了,一月前开始装,改用了70mm涵道,电机用的电直用H2218KV4380,我测试时3S电有1公斤以上的推力,可这电机看来装在70mm涵道上过载了,装好要试飞前试机时电机烧掉了!只好再从网上淘了个最便宜的70mm涵道(80大洋)装上,可一试才知道便宜无好货!商家虚标太厉害!标称3S下有1200克推力的实际只有最大不到600克的推力,比好多64mm涵道推力都差!要飞这全重1KG的机子不太靠谱!只好再从网上淘了ZIPPY的4S1600MAH35C的电池,这下推力有900克左右了。装好后,严格按厂家说明书调的重心位置,第一次去飞时信心满满,可一起飞飞机就直接来个后空翻!赶紧打舵调整,小炸,炸坏了前起落架。再仔细检查,各舵面设定是没问题的,一定是重心的问题!可重心位置是按厂家说明书上调的,这说明厂家说明书上重心位置完全不对,害得我好苦!回家后重新按模拟器(凤凰)中此机的重心位置来调:把机子破腹,将涵道前移近20CM,再将电池位置向前改,调好重心后,昨天、今天飞了几次,终于好飞了!还要吐槽一下这机子原配的起落架,全塑料的,稍降不太好定完蛋!我全改成2.5钢丝或钢丝加塑料的了。

网友A:
我有和楼主一摸一样的的经历,涵道我用群汐的70推力很大,推重比超过1,第一架试飞,也是后空翻,也是装了好几天。厂家标注重心不对。后来放了好几个石头在机头才把头压住。降落太快,炸了。空机非常重,绝对不止300多g,是500多g,此机①副翼要自己开,②垂尾要自己开并且舵机要自己挖洞,③平尾要自己挖洞固定舵机④机身是左右两半要自己粘合,⑤涵道不好固定,没有设计好的位置,只有用热熔胶粘紧4个点⑥机舱盖要自己剪自己粘合自己喷黑漆⑦前轮要自己挖洞安装起落架⑧电池位置要自己挖洞⑨电调位置要自己根据重心找位置,重心跟楼主说的差不多⑩起落架塑料的,不够结实
好了我就说以上10点,不怕麻烦有时间折腾爱便宜的去买吧。对了,便宜是个优点。还有,此机eps的,密度大,够硬,手都不容易按下去,但是eps还是不如epo耐。

网友:
太折腾了

网友B:
这是照的变形了呢,还是飞机本身就这种短粗的形状,这和T45的外观可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和楼主一摸一样的的经历,涵道我用群汐的70推力很大,推重比超过1,第一架试飞,也是后空翻,也是装了 ...

看来有此经验的定不止我们一两个呀!买了此机的人不少。真希望厂家和商家看到后能至少修改下错误的说明书!其实联中家的那架彩虹3UC-LXZ旅行者鸭翼飞机)还是很好装好飞的。这架飞机若是改正重心位置也是架好飞机,速度比较慢,也可以飘降,改好后堪称涵道机中的小塞了。

楼主:
说的是!不爱折腾的可不要碰这类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照的变形了呢,还是飞机本身就这种短粗的形状,这和T45的外观可差太远了

本身没这样,可能和拍摄角度有关,我也没注意,上到网上后又有点改形了。

网友C:
在折腾中长了本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折腾中长了本领。

多谢!过奖了!在这次折腾后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飞机重心位置的准确是如此关键!再好的机型、再强的动力,只要重心位置不对,定不会好飞。

网友:
真能折腾

楼主:
没银子有时间又想多玩点不同机型,只好瞎折腾了,说实话,“省钱是费钱的开始”这话我现在越来越有体会了!当时若直接搞个近300的EPO 64MM涵道T45,早就爽飞了,且花费也不会比这多!当然在折腾中也长了不少知识,也许是性格天定吧,就这么个靠折腾消磨时光的人。但想想,比不上天天爽飞的各位豪侠,总比费在麻将桌上强点。

网友D:
我也是按照厂家的重心位置来飞的  一起飞就后空翻了  机头从进气道处断裂  我的是FMS70涵道 40A电调  4S 1800mah电池  推重比过1 的 刚炸机的时候实在不明白炸机原因  看过楼主的帖子 终于明白了 今晚修飞  明天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按照厂家的重心位置来飞的  一起飞就后空翻了  机头从进气道处断裂  我的是FMS70涵道 40A电调  4S 18 ...

说实话,这机子重心位置对了很好飞,我用的最次的70涵道(推重比最差时只有0.6)也能爽飞,起飞也很轻松,还能关油飘降。我专门与“联中”联系了,希望他们能在页面上和说明书上修改下重心位置,可他们见我不是买东西就不理我了!当然页面更没改了!真没办法!你说这改一下又费不了多少事却可让买的人少很多麻烦的事他们却嫌麻烦。而且他们卖的好几架机子都有重心位置不对的问题,比如卖99的SU27/J11战斗机等等。只好希望买到此机的人能见到我这贴子,少走些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机子重心位置对了很好飞,我用的最次的70涵道(推重比最差时只有0.6)也能爽飞,起飞也很轻松 ...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不客气!相互学习,应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相互学习,应该的。

今天我又去飞了 但是炸机了  和昨天不同的是我把前起落架改成减震的(跪式减震)  后起落架用绳子拉着防止外八  还有就是两片副翼都点向下偏(相当于襟翼 )  但是起飞之后升降拉到底 飞机也不上升  转弯也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又去飞了 但是炸机了  和昨天不同的是我把前起落架改成减震的(跪式减震)  后起落架用绳子拉着防 ...

噢?在地面测试时升降舵和副翼舵是对的吧?建议把副翼缺省位置弄平,这机子翼展大,翼形所产生的升力已经很大,不需要将两副翼向下来当襟翼用。还有,升降舵量和副翼舵量是多少?我的是做成15度左右。另外,有个建议:把后起落架拉着的绳子去掉,这样降落时柔韧性也能有所发挥。当然这些只是我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噢?在地面测试时升降舵和副翼舵是对的吧?建议把副翼缺省位置弄平,这机子翼展大,翼形所产生的升力已经 ...

升降舵和副翼舵是对的   舵量是30度这样  昨天已经成功飞过的  这是昨天的起飞视频 今天炸机  现在已经修好了 另外开了作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舵和副翼舵是对的   舵量是30度这样  昨天已经成功飞过的  这是昨天的起飞视频  今天炸机  现在已经 ...

舵量30度是否大了点,但昨天已经成功飞过就应该没问题呀。看来这打舵没反应真有点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量30度是否大了点,但昨天已经成功飞过就应该没问题呀。看来这打舵没反应真有点奇怪。

明天再试试  不行就拆设备换机子 这个机子实在太重了  我的起飞全重128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再试试  不行就拆设备换机子 这个机子实在太重了  我的起飞全重1280g

是呀,这个机子本身的自重就太重,若1280g是有点重了,我是控制了半天才控制到1040G,但最大只敢用2200MAH的电池。说实话这机子设计得很糟糕,想想连重心位置都不对的设计还会有好?好在便宜,损失不大,只是太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E(2017-01-04):
联中的飞机好像是皓业模型的。。。那个厂不做飞机了。联中的飞机我飞过U2、凤凰、彩虹3(Long-EZ),感觉还可以吧,不过看楼主说的比较坑,我觉得一方面怪说明书不对,另一方面lz的电池确实小了。70涵道一般标配3~4S,2200~2600电池。。。。。。所以lz的配置自然压不住机头了。另外涵道都虚标的厉害,大厂家的涵道(fms、freewing)都不虚标,不过装机推力损失惨重,比如fms70涵道号称1.5kg推力,装机也就1kg吧。进气效率很关键,涵道机内流道和飞机外形一样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中的飞机好像是皓业模型的。。。那个厂不做飞机了。联中的飞机我飞过U2、凤凰、彩虹3(Long-EZ),感觉还 ...

对呀!联中卖的机子就是皓业产的,多数机子还是不错的,如彩虹3(Long-EZ)我也有一架,很好飞的机子。可这架T45确实是厂家说明书和销售网页上标的重心位置都是错的,而且还不只差一点!好在现在联中的销售网页上已经对此作了说明。电池本来我也是想配2200MAH或2600MAH 4S的,可没试飞时不知重心位置有问题,当时测量后发现用1600MAH4S的重心位置最合适,再加上这样可以减重不少(近100克了),就选用了并再购买了1600MAH4S的电池,那知道试飞后才发现重心位置有问题,再重新买电池太不合算了,只好动手术改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