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380,连夜开干!

楼主(2016-03-21):
买来一周了,无奈手头没有工具,周末回家带齐工具,连夜组装,设备不是什么高端,但都是在450上面正常服役的,以后再升级吧。结果最后发现,没有舵机
对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电调设置卡提示升级,但是连接电脑以后升级完毕,从新连接电脑,还是提示要升级,这个怎么回事啊?  用设置卡可以设定,但是飞行模式只能是精灵模式,其他选项选择不了。
电调是红色的V4。设置卡就是三合一的那种。

网友:
好喜欢!骚红骚的霸气!

网友:
漂亮。弄好了别忘了传飞行视频上来哦

网友:
请楼下的接住自己的口水!!

网友:
骚红骚的霸气!

网友A:
你到底是升级的设置卡还是电调呢?

话说,富丽那阵风就算挂过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升级的设置卡还是电调呢?

话说,富丽那阵风就算挂过去了吗?

反正设置卡不能连接电脑  总说要升级软件  我软件和设置卡都升级了  还是不行  不过用设置卡可以直接连接电调设定,反正也就设定一次,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设置卡不能连接电脑  总说要升级软件  我软件和设置卡都升级了  还是不行  不过用设置卡可以直接连接 ...

电调要求升级吧?

换电池or桨or....

都需要再设~

网友:
你这个电机很不错!

网友B:
呀呵,上380了,老高还是很节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呵,上380了,老高还是很节俭的!

大飞机不好携带  380刚刚好  而且相当好飞

网友C:
有个问题:这种前栽的姿态会影响陀螺仪自检吗?自检完成后,十字盘是与地面水平还是与机身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这种前栽的姿态会影响陀螺仪自检吗?自检完成后,十字盘是与地面水平还是与机身水平?

不影响    与地面水平。

网友:
同机型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    与地面水平。

这么说正常起飞离地后不用刻意改平,飞机不会自己往前跑。看你这个机身前倾挺明显的,我过去那个飞越的脚架前倾角度没这么大,起飞没有明显的感觉

网友:
同款编程卡飘过........新机.骚红狠骚

楼主:
380尾巴是不是比较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升级的设置卡还是电调呢?

话说,富丽那阵风就算挂过去了吗?

舵机返厂了   等回来就折腾。

网友D:
楼主有米啊  上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米啊  上新机了

见笑了  有米就上500S了。  你看我有换过飞机吗? 两年多了一直是450和5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笑了  有米就上500S了。  你看我有换过飞机吗? 两年多了一直是450和500.

感觉450没有比380贵啊    我也向搞个380看看,可是没米  ,而且我觉得250的威力就很大了,  熄火桨打到都很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450没有比380贵啊    我也向搞个380看看,可是没米  ,而且我觉得250的威力就很大了,  熄火桨打到都 ...

我炸鸡少 所以买的狗   你可以在二手区收一台富丽的  除了尾巴不带挥舞铰,其他也不错的。

网友:
还是sab看着骚  炸鸡少飞的踏实 还得上骚鸡  心情都不一样

网友:
@回:380尾巴是不是比较难调?
由于我的号级数低,不能直接回复,只能这样回复了;

恩是的,但是还好的是它结构还蛮简单的; 就是感觉装机后比较容易出现金鱼尾, 后来发现是就是蟹抓上的螺丝不能太紧,会直接导致蟹抓变形影响蟹抓在尾轴上的顺畅度.
还有尾桨会有一点虚位,也会导致金鱼尾,是因为插入蟹抓的小螺丝(尾推一面接球头,一面接这个螺丝)是普通螺丝,不是轴套螺丝,所以跟那个黑色金属圈之间有间隙. 我往这个小螺丝上缠了一点点胶带,之后金鱼尾就好了.

我的380尾巴大致是这样, 有可能LZ不会遇到类似问题,因为380每台都各有不同,嘿嘿

网友(2017-02-21):
好像红色富丽v4不能升级

网友:
好盈的定制电调据说无法升级 原厂的可以

网友:
和我一样的电机,这电机确实比不了蝎子不过够用,不耽误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