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的转向除了调线来改变还可以又其他办法吗?

楼主(2016-03-21):
例如飞控连接电脑调整或电调连接电脑调整?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有的电调可以设置电机转向···我的船用电调就可以···

网友B:
绝大多数电调是不行,但是带正反转电调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电调是不行,但是带正反转电调是可以调的
谢谢提醒,我以找到电调可以设置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