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直升机间歇性 往一边摆,求助。

楼主(2016-03-21):
求租论坛模友,450直升机皮带版本,悬停过程中,没有加油门,直升机尾巴突然往一边摆,不是感度大那种来回摆尾,是突然往一边摆,悬停间歇性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陀螺仪?

楼主:
亚拓GY 401 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GY 401 陀螺仪

GY401没记错应该是扶她吧的吧……66.。。

网友A:
这是单轴陀螺?现在玩有副翼的很少了,有副翼玩过半年不懂帮顶,记得当时玩有副翼时用过最好用的陀螺就是gy520了

网友:
我以前也出过这问题,一个原因是感度,另外一个原因是尾舵机快挂了,我用的陀螺也是401

网友B:
拆开看看陀螺仪是不是假的,尾舵机检查一遍。看看飞机震动大不大。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往右,检查皮带,有可能是打滑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马达运转不顺畅,到一定程度抽下就会这样,进角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就个项检查一 下吧,还有就是尾舵操从机构是否顺滑

网友:
皮带磨损,检查皮带是不是有一段没齿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去仔细检查。 。gy401 陀螺仪 是正品。亚拓锁尾舵机也是新的

网友:
皮帶掃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陀螺仪是不是假的,尾舵机检查一遍。看看飞机震动大不大。

假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尾轴应该是弯了

网友:
螺母GY401

引用 网友C:
假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改玩 无副翼了

网友:
皮带松动,并且扫齿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检查尾巴轴承、止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