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控电电压的咨询?

楼主(2016-03-21):
请教各位飞友,天9遥控器,用的格氏11.1v 3s 2000mAh的锂电,当连接随机配送的降压器后,比如说充满电的3s锂电电压为4.2×3=12.6v,天9控的显示屏应该显示多少的电压范围才算精准?

网友:
跟你用的一样的配置,一直稀里糊涂。控电何必这么精准

网友A:
应当是 10.5V---10.6V左右才对,你的 11.3v电压过高了,电压过高会烧坏高频头的

网友:
直接插就行 降压是保护电池  怕控报警电压低 而造成过放电。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插,用了降压器后控无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 10.5V---10.6V左右才对,你的 11.3v电压过高了,电压过高会烧坏高频头的

但遥控器背面明明注明了Rating:DC12v,200mA的啊,11.3v在安全范围内吧?

网友:
接降压只不过防止电池过放而已,直接上3s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