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图传距离特别近怎么办?

楼主(2016-03-21):
稍加油门就会有点雪花,飞高飞远直接彻底没信号600mw的图传,实际信号距离其实也就足球场草坪这个范围

我分析了下:
1、图传供电是焊在分电板上的,和电池线并联
2、图传天线就在电池线边上
3、摄像头连图传发射的线过长、经过飞控、电调等没包锡纸屏蔽
4、没装滤波器

网友A:
天线垃圾 或者 高频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垃圾 或者 高频头烧了

现在有蘑菇天线或者原装的杆式天线,都一副德行

网友:
用什么接收机

网友B:
看一下频道是否对,有的时候频道即使不对近距离也有信号,但是远了就不行了
按说600wm应该不会,我200wm飞200米都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频道是否对,有的时候频道即使不对近距离也有信号,但是远了就不行了
按说600wm应该不会,我200wm飞 ...

频道肯定对。。。数字一样的

网友C:
天线和AV线远离大电流电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和AV线远离大电流电线试试

好主意

网友D:
我的200W  也有两三百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00W  也有两三百米呢

天线位置和电源线近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线位置和电源线近么

紧靠着

网友E:
检查一下馈线,我在用的图传就是这个原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馈线,我在用的图传就是这个原因坏了

馈线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馈线是?

图传与天线之间是直接连接还是用延长线连接?检查一下天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与天线之间是直接连接还是用延长线连接?检查一下天线接口

没有用延长线,就是直接连的天线

网友:
或者是因为功率不足600mw

网友F:
这现象感觉像是图传功放烧了(上电的时候没装天线容易烧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延长线,就是直接连的天线

那就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现象感觉像是图传功放烧了(上电的时候没装天线容易烧图传)

功放烧了能在pcb上看出来吗?比如焊点发黑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烧了能在pcb上看出来吗?比如焊点发黑之类?

看不出来

网友:
多余分电板上加2200微法的电容,把多余的交流电过滤掉,提油应该就没有雪花了。

网友(2018-03-30):
引用 网友E:
图传与天线之间是直接连接还是用延长线连接?检查一下天线接口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是把线延长了。。。因为我把图传发射放后边了。并且我的图传发射通电一会儿就特别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