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尾桨主轴,

楼主(2016-03-21):
求助!450尾桨主轴,想改个剪刀桨飞飞,就是下图这种的,现在的问题是尾桨的主轴,成品的都太短,那里有加长的主轴或者有原材料,我可以买回来自己加工下。各位大神,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
沙发我占了 我不会 楼下回答

网友:
加群里问下大神

网友A:
可以用CD或者光驱里的轴

网友:
直接淘宝搜 多粗的 钢轴 就出来了

网友B:
旧光头里面的滑轨非常坚硬光滑

网友:
其他零件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D或者光驱里的轴

这个轴要短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光头里面的滑轨非常坚硬光滑

旧光头?光驱?

网友:
是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