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和2008接收有兼容问题

楼主(2016-03-21):
今天突然听一个模友提到,18sz和2008接收有兼容问题。现象就是表现为舵机抖舵。想看下是不是真的有模友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是什么原因造成?

==============
晚上用另一接收3008重新調機從開始到完成,然後到待機一段時間,沒有出現過像2008在調機過程不有短時抖下舵的情況。所以現在就確定18SZ和2008一起用SBUS方式連接VBAR是有抖舵的現像14SG和該2008之前完全正常,沒有抖舵和失控紀錄

网友A:
的確有這個問題,就算升級韌體也一樣,目前的解法是不用sbus,或換別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有這個問題,就算升級韌體也一樣,目前的解法是不用sbus,或換別的接收。

是的。今天我也发现了我用2008接收用sbus接vbar就是出现。所以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有這個問題,就算升級韌體也一樣,目前的解法是不用sbus,或換別的接收。

還有就是想問下。目前只發現和2008有這問題?其他的接收有發現不?

网友B:
2008 我个人使用经验,我认为 2008接收机本身有问题,sbus容易烧毁无供电。我已经出过两次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8 我个人使用经验,我认为 2008接收机本身有问题,sbus容易烧毁无供电。我已经出过两次事

网友C:
我的怎么没问题,也是用的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怎么没问题,也是用的SBUS

我在换3008,现在调着。暂时还没有出现抖舵的现像。2008的确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换3008,现在调着。暂时还没有出现抖舵的现像。2008的确有。

我舵机用的是KST315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舵机用的是KST315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

应该不关系。我用3008没有这回事。我用gaui的舵机的。或者你留意下的。他是很短暂的十字盘左右两个舵机同时抖的。不定时。不是我个人遇到的。而是我昨天到现在所听到有提到的包括我有三个了。可能有些还没有说出来也不定。本来2008一直就有人用提到失控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虽然没有遇到过。但是在这次换18sz就遇到了抖舵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你也最好详细的检查下。图个安心也好。哈哈。

网友:
嗯,过些天我仔细看一下,确实没留意,因为没出过失控现象!

网友D:
不知道山寨接收带sbus那种会不会抖,2008我亲眼见过失控、飞机还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山寨接收带sbus那种会不会抖,2008我亲眼见过失控、飞机还放生了

我用3008沒事。副廠的帶SBUS的沒有這種接收在手。所以不好測試。不過的確2008有抖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3008沒事。副廠的帶SBUS的沒有這種接收在手。所以不好測試。不過的確2008有抖舵。

我听说的也只有2008不能完美兼容、其他各个型号应该没问题、 。副厂的情况、还没有任何信息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听说的也只有2008不能完美兼容、其他各个型号应该没问题、 。副厂的情况、还没有任何信息流出

嗯嗯。原廠接收都有這情況。的確是有點鬱悶的。可能FUTABA想加快淘汰2008。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有這個問題,就算升級韌體也一樣,目前的解法是不用sbus,或換別的接收。

換3008接收後正常。看來2008只能用來飛固翼了。就用普通接線法的。

网友E(2016-06-15):
14SG和2008有没有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SG和2008有没有兼容问题

沒有。之前就是用14S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之前就是用14SG的

oo哦,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我也发现了我用2008接收用sbus接vbar就是出现。所以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

你们用sbus 是不是舵机也要买futaba的sbus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舵机用的是KST315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

不是说用sbus必须上futaba的sbus舵机吗?kst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用sbus必须上futaba的sbus舵机吗?kst支持sbus?

沒有吧。一直沒有用FUTABA的舵機。

网友G(2018-05-20):
是不是16sz  也跟2008 兼容不好的问题???

网友H:
制式选对没有?
R2008是 S-FHSS
R-3008是 T-FHSS
也许这个不是问题。
话说V8用6303不舒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16sz  也跟2008 兼容不好的问题???

我都忘了之前有發過這個貼,哈哈。我回想下,當時應該是我前面說的,18SZ+2008+vbar 用sbus出現的抖舵,後來這2008接收我用來作地面轉發433增程用了,但是也是用2008的SBUS接轉換器再接到433發射上的。這樣一直用沒有抖舵出現,之前這個2008也用到飛翼上裝F4 inav飛過的,也是用SBUS,也沒抖舵,所以真的我都忘了這貼的事了。不過上面我的18SZ都一直在更新固件,基本一有新的都刷最新的了。有可能當時是控的固件問題造成的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制式选对没有?
R2008是 S-FHSS
R-3008是 T-FHSS

我都忘了之前有發過這個貼,哈哈。我回想下,當時應該是我前面說的,18SZ+2008+vbar 用sbus出現的抖舵,後來這2008接收我用來作地面轉發433增程用了,但是也是用2008的SBUS接轉換器再接到433發射上的。這樣一直用沒有抖舵出現,之前這個2008也用到飛翼上裝F4 inav飛過的,也是用SBUS,也沒抖舵,所以真的我都忘了這貼的事了。不過上面我的18SZ都一直在更新固件,基本一有新的都刷最新的了。有可能當時是控的固件問題造成的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忘了之前有發過這個貼,哈哈。我回想下,當時應該是我前面說的,18SZ+2008+vbar 用sbus出現的抖舵 ...

没看日期。。。 最近好多坟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G(2018-07-17):
那16和  2008呢??  16和18 高频头应该是一样的,发射功率不知道跟 14SG一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16和  2008呢??  16和18 高频头应该是一样的,发射功率不知道跟 14SG一样小?

高頻頭一不一樣不清楚啊,有可能不一樣吧,因為通道數不同,按照其他牌子的例如地平線的搖控,多少通道就有相應型號的高頻頭。這個2008我用到FPV的固翼上,用來搭增程,也是用SBUS總線接到增程上的,在固翼這FPV機上沒有表現出抖舵之類,不過搖控的固件不斷更新著,目前是最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頻頭一不一樣不清楚啊,有可能不一樣吧,因為通道數不同,按照其他牌子的例如地平線的搖控,多少通道就 ...

通道数不是跟软件有关系吗 ,16 18就多了个对3系列支持  高频头发射功率大小和稳定 14容易烧?还是电池用的不对比如锂铁充电没有选择充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道数不是跟软件有关系吗 ,16 18就多了个对3系列支持  高频头发射功率大小和稳定 14容易烧?还是电池用 ...

這方面不知啊。找找拆機貼,對比下就知了。反正我見過的地平線的就是不同通道數的高頻頭有分的。14sg支持的電壓是比較寬的,我見過有人用3S都沒事。但是長時間用怕不怕就不知了。一般用的2S是不是鐵鋰這個我個人認為是問題不大的。當然,說明書要求的。就按說明書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方面不知啊。找找拆機貼,對比下就知了。反正我見過的地平線的就是不同通道數的高頻頭有分的。14sg支持 ...

我上周飞 降落下来后,后面有车我靠边滑行 ,,当时也有点远我停下来了准备180掉头,当时有点小土块震了下,15%油门转了90度后就失控了, 油门 和方向啥都不管用了,油门锁定都关了 眼睁睁看这路右边滑行道左边  8车道宽度啊,,无能为力, 大概距离飞机 80米样子, 之后地面反复测试都好好的,见鬼了那会???? 都是14发射功率小,有关系?不因该啊都飞了3年了,

网友I:
听说2008有兼容问题 3008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说2008有兼容问题 3008可以的

感覺問題不大,一直還在用着。

网友:
18SZ+MB+2008  DEKO舵机  一切正常。。。

网友J:
抖舵是老问题了,不一定是接收问题。VB供电问题,试试加一路供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抖舵是老问题了,不一定是接收问题。VB供电问题,试试加一路供电,仅供参考。。

如果VBAR供電不足,不只是這種微微的抖舵,而是直接十字盤都歪了。我之前的情況不是供電這個原因。

网友K:
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制式,是不是7通道 S-FHSS/FHSS,制式设置不对就容易抖舵。遥控器设置对了,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制式,是不是7通道 S-FHSS/FHSS,制式设置不对就容易抖舵。遥控器设置对了,就可以完美解 ...

你這個可能性不存在吧,制式不對,對頻都成問題了,沒反應的,還那來調機。

网友L:
S-FHSS下 就别用SBUS,只能传统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S-FHSS下 就别用SBUS,只能传统接线
现在在固翼上用沒事就沒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