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是哪里出故障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6-03-21):
如题

网友A:
一般都是电位器坏了。修复几率不大。

网友B:
高手飞3D才会抖舵

网友C: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位器坏了。修复几率不大。
我的舵机不开3地不抖,一开3地就抖

网友D:
换个电位器

网友E(2016-10-23):
遥控器吧微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