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重心位置

楼主(2016-03-21):
这款飞机的重心大家啊知道在上面位置,按照说明宽的机翼边缘后13.5CM 没安装油箱,手指两边在重心点头轻了很多??

网友:
妥妥滴配重呗

网友:
换汽油机发动机.相同排量的甲醇发动机太轻了

网友:
也想买架油机玩玩

网友A:
油箱如何布局,发个照片分享分享

网友:
还是配重吧,把整流罩都配上

网友:
如果头罩够长,把发动机支架和防火墙间垫点木块,看图应该是DLE 20CCRA

网友:
如果头罩够长度,发动机支架和防火墙间加木块,DLE 20ccRA不错的,上16x10接近5kg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如何布局,发个照片分享分享

油箱没法固定,真是费心思的,现在里面还没装。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箱没法固定,真是费心思的,现在里面还没装。你呢

我也是没装,很是蛋疼啊,即便是油箱固定了,不好查看里边油箱的油量、电池等这些情况啊。我现在有个想法,想把机身那个塑料罩下面开个口,这样便于查看。但是这样就影响了美观。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另外你装襟翼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没装,很是蛋疼啊,即便是油箱固定了,不好查看里边油箱的油量、电池等这些情况啊。我现在有个想法 ...

襟翼更是难装,直接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更是难装,直接取消了

你QQ多少,我加你,那样方便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襟翼更是难装,直接取消了

你微信号多少,加你微信,探讨一下装机如何装合适,另外我没有取消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微信号多少,加你微信,探讨一下装机如何装合适,另外我没有取消襟翼

微信:qiaozw19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箱没法固定,真是费心思的,现在里面还没装。你呢

切层板 我就是加了块层板  用来放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更是难装,直接取消了

升降和方向舵不是装后面的吗? 我的装在后面 前面用20CC发动机 头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襟翼更是难装,直接取消了

我的美国小姐涂装的应该跟你这一样吧,60级,我装的20CC,不需要配重啊,CDI放在防火板后面的,用泡沫塞满固定,油箱我放在舵机前面的这个空里面,用海绵包起来,然后邮箱前后用轻木的方条横着压,两端连机身侧面用502粘牢。至于看邮箱油量的问题。我是加油到溢流口出油为止,汽油不比甲醇,没关系,浪费一点也无所谓。仅供参考。

网友:
这起落架不看好,反正我的美国小姐是换了的。原装这钢丝起落架不靠谱。

网友:
发动机支架短,换,起落架太软,换,你要怕麻烦,它给你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国小姐涂装的应该跟你这一样吧,60级,我装的20CC,不需要配重啊,CDI放在防火板后面的,用泡沫塞 ...

机身内部能拍个照借鉴借鉴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身内部能拍个照借鉴借鉴吗?谢谢

当时买的特价机,也是我自己动手装的第一架20CC汽油机,难看是难看点,的确好飞。

全身照先来一张。

接收和CDI独立供电。

邮箱下面有一个横着的板,当时家里找不到海绵,就把洗车海绵给剪了,难看了点,减震效果一样,嘿嘿。

邮箱后面是电池,电池下面是接收器。

垂尾和升降的舵机装在机尾的。

改装的起落架。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买的特价机,也是我自己动手装的第一架20CC汽油机,难看是难看点,的确好飞。

全身照先来一张。

很有帮助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