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电调还是 电机

楼主(2016-03-21):
通电自检 ,BEC 供电正常,油门升高 ,马达转一下马上就抖, 转不动,好像是憋住了,之前是好的,请问是马达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网友A:
检查马达与电调的接线 正常不

网友B:
听起来像缺相,这个好解决,马达没糊味,看线漆面好,基本可以断定是电调问题

网友B:
或者线路

网友C:
马达与电调接线可能接的不对

楼主(2016-05-10):
电调是坏的,马达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