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26cc船,配备什么样的救援船好?

楼主(2016-03-21):
请教大家26cc船,配备什么样的救援船好?

网友A:
当然要配能救援回来的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配能救援回来的船最好

看看我的帖子里面的水管救援船,应该可以夹下你的游船,我模型一不小心做太大了!

网友:
准备做水管救援船

网友(2016-04-29):
不出啊,出了不值钱,我电调就400多了

网友:
測試新奇達757T-6024噴水船改救援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6720

网友:
加函道推进,熄火,水舵还是可以用的,函道加电调电池,你用板控就可以了

网友:
翻了,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