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机翼不是水平有什么办法修正

楼主(2016-03-21):
退魔一年了 最近想重新玩 拿出原来的老x8结果发现对插的杆当时歪了 现在有什么办法修正的?不拆的基础上

网友:
吹熱。用東西壓正,壓幾天就可以了

网友A:
头部薄弱变形,可用1.5升农夫山泉水瓶上半部套在头部,正合适。尾部机身切断重粘

网友:
压正后尾部用碳条加强加固,那位置比较弱,尤其放在车里不能时间长,还需平稳放置。

网友:
机头伤疤不少啊!应该经历了不少风浪

网友:
机身后部比较弱,用透明胶带缠一层,强度和刚度大大增加,重量增加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部薄弱变形,可用1.5升农夫山泉水瓶上半部套在头部,正合适。尾部机身切断重粘

机头好办法。

网友:
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