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H P I 4.6 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6-03-22):
已经十几箱油了就是调不好。也没有中文说明,网上的视频都是英语。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我先描述一下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主油针是上面铜套里的那个口朝上的。 副油针是黑色的那个。 风门那里的那个螺丝是调进气大小的。对吗?
有时候打着车怠速很高,不推油门都跑的很快,油针乱拧半天好像没啥用。有时候怠速正常。什么原因 怠速的高低怎么调?
猛给油动力跟不上有时候还熄火是什么原因?
排气管喷油烟少应该怎么调?
抬不了头是正常现象吗?
有时候刹车熄火是为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A:
什么?!HPI这公司还活着?!
2012年因为一个4.6倒挡模块质量问题发回HPI去返修
2013年中我电话联系过HPI,对方表示从国外订了货了,但就是没到,问其多久能到,对方无赖的回答也许永远不会到(原话)
于是直到今年还没给我任何结果,其中14年官方微博回复一周内解决,但再追问就再也没给我任何回答,2015年再查时那条回复已被删除
RCFANS的特约厂商区中有田宫,有蛇仔,有TRAXXAS,有京商,“曾经”也有过HPI

网友A:
另外HPI的几个授权代理销售商挂着的配件或改件绝大多数都买不到,问有没有货就回答你要订货。
然而就算你订了货,拖一年也不一定会给你发货。原因是要从国外运来,订单不到一定数量不会从国外下单,否则运输成本不划算
要买玩HPI的车基本要买两三辆车拆成配件用,要不然坏了磨损了配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网友A:
废话说完回答下你问题,主油针是那根竖起来的黄铜管里面的,有些版本上带有手拧帽,下面连接着进油管
副油针是节流阀连接油门舵机拉杆那一侧的一个凸起来的螺丝
怠速油针应该在靠近进气口侧面的
还有些版本的发动机有个湿度油针,在主油针的下面,副油针的对面,调成和边上齐平即可
听你的症状像是贫油了,主油针开大一些试试,收太紧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到顶突然熄火,排气烟少,发动机温度高
调完主油针后接着再调副油针,副油针是加油门时配合油门来调的,调完后应该油门响应灵敏,没有拖滞现象
调好副油针经常会让怠速上去,这时候再调怠速油针就行
没有调车台的话拆了轮子再调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