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Yuneec 如此**电路设计,你们老板知道么? 拆机对比

楼主(2016-03-22):
发现这么一个帖子,大家看看。

市面上,目前有很多个人或媒体,把DJI“大疆创新” & Yuneec“昊翔”这两家无人航拍飞行器厂商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但事实上,Yuneec根本不具备和大疆对比的资格,从下面的拆机对比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前几天有个视频《DJI Phantom 3 4K vs Yuneec Q500 4K室外飞行对比》
从飞行动力性能,航拍画质,图传效果等方面体现出了Phantom 3 4K巨大的优势。、

我们打开飞行器,看看里面的结构和布线。我要告诉你的是,“惊喜”才刚刚开始。

1. 打开飞机上壳,上壳上安装的是飞行器的GPS模块。两者都采用铜箔纸来抗干扰,但Phantom的铜箔纸双面都有海绵保护,细节处理上看起来要比Q500好很多。更重要的是,Yuneec的Q500的铜箔外露,容易使机身内部其它电子元器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短路事故。

撕开铜箔纸,可以清楚地看到GPS模块。Phantom 3 4K的GPS模块信号线焊接处使用绝缘硅胶固定,并且在信号线上套有抗干扰磁环,还有黑色保护套管,而Q500 4K信号线仅仅采用单薄的锡焊连接,非常容易断裂。

下面通过机身上壳的强度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到两个产品的质量差距。

2. 机身内部对比。Yuneec的Q500 4K机身打开后让我非常吃惊,感觉内部没有什么组件,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塑料外壳,一块小的电路板以及杂乱无章的“各种”线,跟DJI Phantom 34K比起来,我也不想说了,直接上图。

精灵3采用一体化中心板设计,将众多电子元器件集成到一块电路板上,大大减少了内部连线,减少断线风险。同时,中心板与其它元器件的连接之处都采用锡焊加绝缘硅胶两种固定方式,可靠性更高。

Q500 4K的主电路板上电线乱飞,电源正负极间距非常近,还完全裸露没有任何绝缘保护处理,这不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电子产品设计,而且飞行器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如下图,还不及一个螺丝刀头的宽度)

精灵3 4K的电源正负极间距较大,而且其中心板上基本没有上面Q500的“各种线”,更加安全可靠,看起来也比较的整洁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云台相机。
1. Phantom 3 4K采用铝合金结构设计,外观简单,结构稳固,而Q500 4K采用普通塑料材质制成,做工一般,难以保证结构精度,进而影响云台性能。

Q500 4K 云台相机细节图片如下,整体以塑料材料为主,工艺简单,而且可以看到,其云台的走线非常随意。

遥控器内部图示对比, Q500遥控器内部电路板太多,集成度不好,且走线混乱无固定。而Phantom的遥控器内部采用高度集成化电路设计,线路整洁,重要部位(比如摇杆)采用焊接加绝缘硅胶双重连接,更加安全可靠。

靠这种小作坊的设计来到处做虚假的推广,简直是给中国制造抹黑,也是对用户不负责任。要知道,你们做的是天上飞的飞行器,不是小朋友玩的玩具车。

网友:
醉了,真心醉,同一价位的无人机做工差别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A:
风格不同而已,没必要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
DJI的设计和装配工艺已经是民用级最完美的了。炸鸡什么的是个说不清的事。
DJI利润肯定很高,质量也是能买得到的最好的了。

不要小看几毫米的间距,几个焊点的质量。次品就是差那么几个细节。

网友:
有没有价格对比?

网友:
算是同一个价位的产品吧。现在DJI价格下调了呀

网友:
讲个 我曾经讲过的笑话吧,唉,讲好几次了,曾经有一个客户拿着这机器 跑到dji某省级代理的店铺里,往桌子上一放,说道“你看这个屎一样的机器,我能不买精灵么?”

网友:
yunee是APM的方案吧?主控看着好像,内部线路完全是义乌小商品的布线风格,哈哈哈

网友B:
应该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大疆的电调图传什么的全部集成,而yuneec电调在电机下面,图传在云台里,所以裸露的电路板没有什么东西,可维修性上大疆肯定不如,
那个正负极差5mm和差10mm感觉意义不大,cpu焊接距离还只有1mm不到呢,这是不可能短路的,不拆的情况下。

关键是看实用性,大疆确实很稳。

网友:
太不讲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大疆的电调图传什么的全部集成,而yuneec电调在电机下面,图传在云台里,所以裸露的 ...

你说的对,看他们黑都还不到地方,

网友:
我去 Q500内部居然就那么一小块主板?  怪不得反应慢

网友:
不可比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大疆的电调图传什么的全部集成,而yuneec电调在电机下面,图传在云台里,所以裸露的 ...

QYUNEEC的电线确实需要整理一下,风格再不一样,电线至少要扎一下吧,至少焊点要做绝缘吧,强度至少要提高下吧,大疆的做工真的很精细,其实炸机了,什么都一样,别希望从废品里剪出来能用的,大疆唯一要解决的就是售后

网友:
YUNEEC的飞机真的做工垃圾到不行,哎,还卖那么贵

网友:
如此用心评测!有心了!

网友:
一个是有设计的产品。一个是没有设计的产品。或者说一个只设计了一个拉风的壳子。